这十年一直敲代码,最近碰到个运放问题求助下,学校学的都忘光了

楼主:
有两个问题咨询下

1是:图一要改变 “J10喇叭” 和 “J4耳机” 输出音量是不是只要改 “R14和R15” 电阻就好,其他不用动

2是:GS8592的3脚为什么要通过电阻接到5脚上,有什么作用

网友A:
【1是:图一要改变 “J10喇叭” 和 “J4耳机” 输出音量是不是只要改 “R14和R15” 电阻就好,其他不用动】

减小R14和R15而不改变其它元件,可以提高U3A构成的放大器的增益,但不能提高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
【2是:GS8592的3脚为什么要通过电阻接到5脚上,有什么作用】

你所说的“电阻”估计是指R21。

如果没有R21(短路),U3B的同相输入端就接地了(VREF端交流是地电位),U3B无法得到MIC1送出的信号。

网友:
第二幅图,输入是单端交流信号,输出也是单端交流信号,只要使用具有一定增益的同相放大器即可。不知道为什么采用稍复杂的差动电路。

网友B:
3脚和5脚看似是通过电阻连到一起了,不能这么理解,是3脚和5脚共同使用了一个基准电压做交流输入耦合的偏置,而这个基准电压是3.3V的分压,二分之一,也就是1.65V.

就像俩个不相干的芯片,各自的1脚和4脚是电源引脚,共同由5V供电,你能说为什么他们的1脚和4脚连到一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脚和5脚看似是通过电阻连到一起了,不能这么理解,是3脚和5脚共同使用了一个基准电压做交流输入耦合的偏置 ...

哦哦哦,懂了谢谢,之前没看到VREF还有通过电阻接到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图一要改变 “J10喇叭” 和 “J4耳机” 输出音量是不是只要改 “R14和R15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