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正反馈电阻的作用

楼主:
如图,是比较器LM2903的一个电路。

输入是从霍尔传感器收集的信号,经过图中的调理电路输出,vcc1是7.5伏特,vcc2是3.3伏特。

正反馈电阻R3的作用还是构成滞回比较器吗?这个滞回的原理是什么,回差电压如何得到的?比如当输入信号高于参考电压,即反向输入端电压时,比较器输出高,那通过R3反馈回输入的信号,如何影响比较器的阈值?

网友A:
【正反馈电阻R3的作用还是构成滞回比较器吗?】

是。

但是这个滞回比较器的设计有点奇怪。通常反馈是加在R2的右端而不是左端,因为输入如果是理想电压源,那么其内阻为零,反馈将失去作用,加不上去。

网友:
另外,三个电容C1C2C3也很可疑。C1还可以说是抑制输入端HALL_IN处引入的干扰,C2尤其是C3就不知道有什么用了。按道理说,我们希望HALL_OUT输出的是个矩形波,为什么要加入C2C3使矩形波上升下降沿变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反馈电阻R3的作用还是构成滞回比较器吗?】 是。 但是这个滞回比较器的设计有点奇怪。通常反馈是 ...

输入是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您说的加不上去,是指反馈信号无法反馈到输入端吧?那么假如输入是理想电流源,或者反馈加到电阻R2的右边,那如何改变输入的阈值呢?往常见过的滞回比较器,输入的电源和输出的上拉电源是相等的幅值,即图中vcc1和vcc2是相等的,然后当运放输出高时,R4和R3串联后,再和R1进行并联,以此改变分压电阻大小,改变比较阈值,而这个图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您说的加不上去,是指反馈信号无法反馈到输入端吧?那么假如输入是理想电流 ...

【输入是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您说的加不上去,是指反馈信号无法反馈到输入端吧?】

是的。输入电压源会将反馈电压短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您说的加不上去,是指反馈信号无法反馈到输入端吧?那么假如输入是理想电流 ...

【那么假如输入是理想电流源,或者反馈加到电阻R2的右边,那如何改变输入的阈值呢?】

R3左端联接到R2右端的话,改变R3与R2的比值就可以改变输入阈值(指比较器翻转的HALL_IN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您说的加不上去,是指反馈信号无法反馈到输入端吧?那么假如输入是理想电流 ...

【这个图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如果R3左端接到R2右端,计算和Vcc_1电压等于Vcc_2电压是一样的。此图Vcc_2为3.3V,那么LM2903输出端通过R4为3.3V(R4与R3、R2分压3.3V),低电平为接近于零。根据这两个电压值和R3R2电阻比值即可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您说的加不上去,是指反馈信号无法反馈到输入端吧?那么假如输入是理想电流 ...

【然后当运放输出高时,R4和R3串联后,再和R1进行并联】

如果输入是理想电压源,R3左端接到R2右端,为什么要和R1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aorc 发表于 2023-8-23 15:54 输入是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您说的加不上去,是指反馈信号无法反馈到输 ...

[此图Vcc_2为3.3V,那么LM2903输出端通过R4为3.3V(R4与R3、R2分压3.3V),低电平为接近于零。]

如果首贴中,R3的左端接在R2的右端,那么,为什么R4与R3、R2可以对3.3v电源进行分压,这条分压支路上没有接地啊。这条支路上从R2出来后,有三个方向,分别是从R1是接到7.5v上的,从c1是接到地的,要么是直接接到输入信号的,都没有接地点,如何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图Vcc_2为3.3V,那么LM2903输出端通过R4为3.3V(R4与R3、R2分压3.3V),低电平为接近于零。]如果首贴 ...

【分别是从R1是接到7.5v上的,从c1是接到地的,要么是直接接到输入信号的,都没有接地点,如何分压?】

输入信号据你说是理想电压源,当然有一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图Vcc_2为3.3V,那么LM2903输出端通过R4为3.3V(R4与R3、R2分压3.3V),低电平为接近于零。]如果首贴 ...

【分别是从R1是接到7.5v上的,从c1是接到地的,要么是直接接到输入信号的,都没有接地点,如何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