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CircuitPython入门到完成任务1-5详细教程

楼主:
 本帖记录我这两天使用CircuitPython固件完成任务1-5的过程

可完成任务:

任务1:控制屏幕显示中文(必做任务)----- 完成屏幕的控制,并且能显示中文

任务2:网络功能使用(必做任务)----- 完成网络功能的使用,能够创建热点和连接到WiFi

任务3:控制WS2812B(必做任务)---- 使用按键控制板载Neopixel LED的显示和颜色切换

任务4:从下方5个分任务中选择1个感兴趣的完成即可(必做任务)

■  分任务1:日历&时钟——完成一个可通过互联网更新的万年历时钟,并显示当地的天气信息

■  分任务2:WS2812B效果控制——完成一个Neopixel(12灯珠或以上)控制器,通过按键和屏幕切换展示效果

任务5:通过网络控制WS2812B(可选任务,非必做)----- 结合123,在手机上通过网络控制板载Neopixel LED的显示和颜色切换,屏幕同步显示状态

先贴上实验现象给大伙看下,由于活动提供的板子还没到,只能用手头上现有的板子给大家演示,实际代码区别仅是部分IO的定义不同和显示的坐标不同,可以轻松移植

  本套固件支持功能:

1. 代码运行后将自动联网,如联网成功会自动同步网络时间和获取天气信息并显示在LCD屏幕上,时间显示为经过同步的RTC内部时钟,天气地区配置在代码中设定,使用知心天气API

若未成功联网将会开启AP模式,默认为SSID为ESP32无密码。显示屏会显示当前网络模式和访问ip,同时显示本地时间(RTC内部时钟)

2. 电脑or手机在同一网络下(esp32连接同一个wifi or 连接esp32发出的wifi)访问‘ip’:1080/client 可进入WEB控制中心,该界面下可控制板载的RGB灯,控制灯光效果,LCD屏将同步显示当前RGB颜色配置。

3. 板载按键也可以控制灯光效果,同时将状态上报WEB控制中心

4. 支持web编辑界面,可直接访问IP进入相关circuitpyhon菜单。

相关演示如下: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演示

---

代码解析

先看下代码结构,主要为lib,fonts, code.py, settings.toml

其中lib里存放了我们需要的一些外部库(来源adafruit-circuitpython-bundle-8.x-mpy-20230815)

fonts中存放了我们用到的中文字体库(格式为pcf,通过fontforge和bdftopcf font converter (adafruit.github.io)进行转换),字体生成具体方法可参考官方教程Use FontForge | Custom Fonts for CircuitPython Displays | Adafruit Learning System

code.py就是我们的实际工作代码了。

settings.toml 将宏定义我们需要连接的wifi名称和密码(注意esp32只能连接2.4G频段的wifi),以及使用web编辑器的连接密码

下面贴下我们code.py中的源代码,并对他进行初步讲解。

  • import board
  • import digitalio
  • import terminalio
  • import busio
  • import neopixel
  • import rtc
  • import time
  • #网络相关库
  • import wifi
  • import socketpool
  • import ssl
  •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 from adafruit_httpserver import Server, Request, Response, Websocket, GET
  • #显示相关库
  • import displayio
  • from adafruit_st7735r import ST7735R
  •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label import Label
  • # displayDriver_Begin
  • displayio.release_displays()
  • spi = busio.SPI(board.GPIO18, board.GPIO17)
  • tft_cs = board.GPIO14
  • tft_dc = board.GPIO15
  • display_bus = displayio.FourWire(spi, command=tft_dc, chip_select=tft_cs, reset=board.GPIO16)
  • display = ST7735R(display_bus, width=128, height=160,rowstart=0,colstart=0,rotation=0,bgr = 1)#160 * 128
  • # display = ST7735R(display_bus, width=160, height=80,rowstart=0,colstart=24,rotation=270)#160 * 80
  • my_display_group = displayio.Group()
  • print("Display Init Success\n")
  • # displayDriver_End
  • # WiFi状态查询,未连接WIFI则不联网更新数据,开启AP模式
  • wificonnect_State = wifi.radio.connected
  • print("wificonnect_State",wificonnect_State)
  • if(wificonnect_State == False):
  • wifi.radio.start_ap(ssid = 'Esp32', password = '')
  • Wifi_Mode = 'STA' if(wificonnect_State == True) else 'AP'
  • Wifi_ip = wifi.radio.ipv4_address if(wificonnect_State == True) else wifi.radio.ipv4_address_ap
  • #构造函数——按键控制RGB
  • i = 0
  • Enter_flag = False
  • def Button0_Work():
  • global i
  • global Enter_flag
  • global RGBr, RGBg, RGBb
  • if(Button0.value == False and Enter_flag == False):
  • time.sleep(0.05)#延时消抖
  • if(Button0.value == False and Enter_flag == False):
  • i+=1
  • RGBr, RGBg, RGBb = 8*i, 8*i, 8*i
  • pixels.fill((RGBr, RGBg, RGBb))
  • Enter_flag = True
  • print("pixels change\n",i)
  • if(i>20):
  • i = 0
  • elif(Button0.value == True and Enter_flag == True):
  • time.sleep(0.05)#延时消抖
  • if(Button0.value == True and Enter_flag == True):
  • Enter_flag = False
  • #构造函数——解码天气
  • def parse_weather(weather_str):
  • # Extract the time part from the datetime string
  • area = weather_str['results'][0]['location']['name']
  • temp = weather_str['results'][0]['now']['temperature']
  • weather = weather_str['results'][0]['now']['text']
  • return area, temp, weather
  • #构造函数——解码时间
  • def parse_time(datetime_str):
  • # Extract the time part from the datetime string
  • date_str = datetime_str.split("T")[0]
  • time_str = datetime_str.split("T")[1].split(".")[0]
  • hour, minute, second = map(int, time_str.split(":"))
  • date = date_str
  • return hour, minute, second, date
  • #构造函数——更新网络数据
  • def Update_Data():
  • global r
  • global current_area, current_temp, current_weather
  • current_area = current_temp = current_weather = None
  • r = rtc.RTC()
  • if(wificonnect_State == True):
  • #WeatherUpdate Begin
  • requests = adafruit_requests.Session(pool, ssl.create_default_context())
  • response_Weather = requests.get(WEATHER_DATA_SOURCE)
  • data_Weather = response_Weather.json()
  • response_Weather= requests.get(WEATHER_DATA_SOURCE)
  • response_Weather.socket.close()
  • current_area, current_temp, current_weather = parse_weather(data_Weather)
  • print("WeatherUpdate Success\n")
  • #WeatherUpdate End
  • #ClockTimeUpdate Begin
  • requests = adafruit_requests.Session(pool, ssl.create_default_context())
  • response_clock = requests.get(TIME_DATA_SOURCE)
  • data_clock = response_clock.json()
  • response_clock= requests.get(WEATHER_DATA_SOURCE)
  • response_clock.socket.close()
  • current_hour, current_minute, current_second, current_date = parse_time(data_clock["datetime"])
  • r.datetime = time.struct_time((int(current_date[0:4]), int(current_date[5:7]), int(current_date[8:10]), \
  • current_hour, current_minute, current_second, 0, -1, -1))
  • print("ClockTimeUpdate Success\n")
  • #ClockTimeUpdate Begin
  • # RGBDriver_Begin
  • pixel_pin = board.GPIO10
  • num_pixels = 16
  •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pixel_pin, num_pixels, brightness=0.2, auto_write=True)
  • pixels.fill((8, 8, 8))
  • print("RGBDriver Init Success\n")
  • # RGBDriver_End
  • # ButtonDriver_Begin
  • Button0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GPIO0)
  • Button0.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INPUT
  • print("Button0 Init Success\n")
  • # ButtonDriver_End
  • # 添加中文字体
  • font_file = "fonts/test16-16.pcf"
  • # font_file = "fonts/test16-16.bdf"
  • # font_file = "fonts/test24-24.bdf"
  • # font_file = "fonts/opposans_m_12.pcf"
  • # font_file = "fonts/sanjiruosixingkai_m_16.pcf"
  • font_Chinese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_file)
  • print("fonts Init Success\n")
  • # 显示WiFi IP 和 Mode
  • text_Wifi = "WiFi:{}\n{}".format(Wifi_Mode,Wifi_ip)#更新RGB状态
  • text_Wifi_title = Label(terminalio.FONT, text=text_Wifi, color = 0xffffff)
  • text_Wifi_title.x = 5
  • text_Wifi_title.y = 5
  • my_display_group.append(text_Wifi_title)
  • # 显示RGB状态,和按键状态,RGB文字同RGB灯颜色
  • RGBr, RGBg, RGBb = 255,255,255
  • text_RGB = "RGB:{:03}:{:03}:{:03}\nKEY:{:02}".format(RGBr, RGBg, RGBb, i)#更新RGB状态
  • text_RGB_title = Label(terminalio.FONT, text=text_RGB, color = (RGBr, RGBg, RGBb))
  • text_RGB_title.x = 5
  • text_RGB_title.y = 30
  • my_display_group.append(text_RGB_title)
  • # ShowChinese_End
  • # GetandSetHttp_Begin
  • TIME_DATA_SOURCE = "http://worldtimeapi.org/api/timezone/Asia/Shanghai"
  • WEATHER_DATA_SOURCE = "http://api.seniverse.com/v3/weather/now.json?key=SBmmNRnXdiTFi8UQw&location=nanjing&language=zh-Hans&unit=c"
  •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 网络管理,触发http操作
  • server = Server(pool, debug=True)
  • websocket: Websocket = None
  • next_message_time = time.monotonic()#数据更新时钟,以秒为单位变化
  • HTML_TEMPLATE = """
  • <html lang="en">
  • <head>
  • <!--注释:强制html使用utf-8编码-->
  •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charset=utf-8"/>
  • <title>Web控制中心</title>
  • </head>
  • <body>
  • 按键状态: -
  • RGB 颜色: <input type="color">
  • <script>
  • const Button_count = document.querySelector('strong');
  • const colorPicker = document.querySelector('input[type="color"]');
  • let ws = new WebSocket('ws://' + location.host + '/connect-websocket');
  • ws.onopen = () => console.log('WebSocket connection opened');
  • ws.onclose = () => console.log('WebSocket connection closed');
  • ws.onmessage = event => Button_count.textContent = event.data;
  • ws.onerror = error => Button_count.textContent = error;
  • colorPicker.oninput = debounce(() => ws.send(colorPicker.value), 200);
  • <!--注释:创建一个延时函数,消除RGB调整抖动-->
  • function debounce(callback, delay = 1000) {
  • let timeout
  • return (...args) => {
  • clearTimeout(timeout)
  • timeout = setTimeout(() => {
  • callback(...args)
  • }, delay)
  • }
  • }
  • </script>
  • </body>
  • </html>
  • """
  • #创建Http服务器
  • @server.route("/client", GET)
  • def client(request: Request):
  • return Response(request, HTML_TEMPLATE, content_type="text/html")
  • #创建websocket服务
  • @server.route("/connect-websocket", GET)
  • def connect_client(request: Request):
  • global websocket # pylint: disable=global-statement
  • if websocket is not None:
  • print("websocket.close")
  • websocket.close() # Close any existing connection
  • websocket = Websocket(request)
  • return websocket
  • # GetTimeandTemp_Beign
  • Update_Data()
  • # GetTimeandTemp_End
  • # DrawTimeandTemp_Beign
  • time_label_text = "{}-{:02}-{:02}\n"\
  • "时间:{:02}:{:02}:{:02}\n"\
  • "地区:{}\n"\
  • "温度:{}\n"\
  • "天气:{}\n".format(r.datetime.tm_year, r.datetime.tm_mon, r.datetime.tm_mday, \
  • r.datetime.tm_hour, r.datetime.tm_min, r.datetime.tm_sec, \
  • current_area, current_temp, current_weather)
  • time_label = Label(font = font_Chinese, text=time_label_text, color = 0xff00ff)
  • time_label.x = 10
  • time_label.y = 60
  • my_display_group.append(time_label)
  • # DrawTimeandTemp_End
  • #UI show Begin
  • display.show(my_display_group)
  • print("display show Success\n")
  • #UI show End
  • #判断网络模式,设定location.host
  • if(wificonnect_State == True):
  • server.start(str(wifi.radio.ipv4_address), port = 1080)
  • else:
  • server.start(str(wifi.radio.ipv4_address_ap), port = 1080)
  • # GetandSetHttp_Begin
  • time.sleep(2)#等待2秒进入循环
  • while True:
  • #httpSeverLoop_Begin
  • server.poll()
  • # Check for incoming messages from client
  • if websocket is not None:
  • if (data := websocket.receive(True)) is not None:
  • RGBr, RGBg, RGBb = int(data[1:3], 16), int(data[3:5], 16), int(data[5:7], 16)
  • pixels.fill((RGBr, RGBg, RGBb))
  • # Send a message every second
  • if websocket is not None and next_message_time < time.monotonic():
  • time.sleep(0.2)
  • if websocket is not None:
  • Button_count = i
  • websocket.send_message(str(Button_count))
  • next_message_time = time.monotonic() + 1
  • #httpSeverLoop_End
  • #Other_Loop
  • text_RGB_title.color = (RGBr, RGBg, RGBb)
  • text_RGB_title.text = "RGB:{:03}:{:03}:{:03}\nKEY:{:02}".format(RGBr, RGBg, RGBb, i)#更新RGB状态
  • time_label.text = "{}-{:02}-{:02}\n"\
  • "时间:{:02}:{:02}:{:02}\n"\
  • "地区:{}\n"\
  • "温度:{}\n"\
  • "天气:{}\n".format(r.datetime.tm_year, r.datetime.tm_mon, r.datetime.tm_mday, \
  • r.datetime.tm_hour, r.datetime.tm_min, r.datetime.tm_sec, \
  • current_area, current_temp, current_weather)
  • Button0_Work()

第一部分,添加需要的库文件和初始屏幕,如果是使用活动开发板的同学,可以直接在初始化的地方输入 display = board.DISPLAY即可

由于我使用的ST3375驱动的160x128的屏幕,所以需要添加如下代码

  • import board
  • import digitalio
  • import terminalio
  • import busio
  • import neopixel
  • import rtc
  • import time
  • #网络相关库
  • import wifi
  • import socketpool
  • import ssl
  •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 from adafruit_httpserver import Server, Request, Response, Websocket, GET
  • #显示相关库
  • import displayio
  • from adafruit_st7735r import ST7735R
  •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label import Label
  • # displayDriver_Begin
  • displayio.release_displays()
  • spi = busio.SPI(board.GPIO18, board.GPIO17)
  • tft_cs = board.GPIO14
  • tft_dc = board.GPIO15
  • display_bus = displayio.FourWire(spi, command=tft_dc, chip_select=tft_cs, reset=board.GPIO16)
  • display = ST7735R(display_bus, width=128, height=160,rowstart=0,colstart=0,rotation=0,bgr = 1)#160 * 128
  • # display = ST7735R(display_bus, width=160, height=80,rowstart=0,colstart=24,rotation=270)#160 * 80
  • my_display_group = displayio.Group()
  • print("Display Init Success\n")
  • # displayDriver_End

第二部分,判断WiFi状态并设定WiFi状态

  • # WiFi状态查询,未连接WIFI则不联网更新数据,开启AP模式
  • wificonnect_State = wifi.radio.connected
  • print("wificonnect_State",wificonnect_State)
  • if(wificonnect_State == False):
  • wifi.radio.start_ap(ssid = 'Esp32', password = '')
  • Wifi_Mode = 'STA' if(wificonnect_State == True) else 'AP'
  • Wifi_ip = wifi.radio.ipv4_address if(wificonnect_State == True) else wifi.radio.ipv4_address_ap

第三部分,构造封装一些我们需要用到的函数,为了让代码更加清晰

  • #构造函数——按键控制RGB
  • i = 0
  • Enter_flag = False
  • def Button0_Work():
  • global i
  • global Enter_flag
  • global RGBr, RGBg, RGBb
  • if(Button0.value == False and Enter_flag == False):
  • time.sleep(0.05)#延时消抖
  • if(Button0.value == False and Enter_flag == False):
  • i+=1
  • RGBr, RGBg, RGBb = 8*i, 8*i, 8*i
  • pixels.fill((RGBr, RGBg, RGBb))
  • Enter_flag = True
  • print("pixels change\n",i)
  • if(i>20):
  • i = 0
  • elif(Button0.value == True and Enter_flag == True):
  • time.sleep(0.05)#延时消抖
  • if(Button0.value == True and Enter_flag == True):
  • Enter_flag = False
  • #构造函数——解码天气
  • def parse_weather(weather_str):
  • # Extract the time part from the datetime string
  • area = weather_str['results'][0]['location']['name']
  • temp = weather_str['results'][0]['now']['temperature']
  • weather = weather_str['results'][0]['now']['text']
  • return area, temp, weather
  • #构造函数——解码时间
  • def parse_time(datetime_str):
  • # Extract the time part from the datetime string
  • date_str = datetime_str.split("T")[0]
  • time_str = datetime_str.split("T")[1].split(".")[0]
  • hour, minute, second = map(int, time_str.split(":"))
  • date = date_str
  • return hour, minute, second, date
  • #构造函数——更新网络数据
  • def Update_Data():
  • global r
  • global current_area, current_temp, current_weather
  • current_area = current_temp = current_weather = None
  • r = rtc.RTC()
  • if(wificonnect_State == True):
  • #WeatherUpdate Begin
  • requests = adafruit_requests.Session(pool, ssl.create_default_context())
  • response_Weather = requests.get(WEATHER_DATA_SOURCE)
  • data_Weather = response_Weather.json()
  • response_Weather= requests.get(WEATHER_DATA_SOURCE)
  • response_Weather.socket.close()
  • current_area, current_temp, current_weather = parse_weather(data_Weather)
  • print("WeatherUpdate Success\n")
  • #WeatherUpdate End
  • #ClockTimeUpdate Begin
  • requests = adafruit_requests.Session(pool, ssl.create_default_context())
  • response_clock = requests.get(TIME_DATA_SOURCE)
  • data_clock = response_clock.json()
  • response_clock= requests.get(WEATHER_DATA_SOURCE)
  • response_clock.socket.close()
  • current_hour, current_minute, current_second, current_date = parse_time(data_clock["datetime"])
  • r.datetime = time.struct_time((int(current_date[0:4]), int(current_date[5:7]), int(current_date[8:10]), \
  • current_hour, current_minute, current_second, 0, -1, -1))
  • print("ClockTimeUpdate Success\n")
  • #ClockTimeUpdate Begin

第四部分,相关模块的初始化,具体操作可以看代码中的相关注释

其中API获取网络天气和时间,需要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修改,包含知心天气的KEY和地区

TIME_DATA_SOURCE = "http://worldtimeapi.org/api/timezone/Asia/Shanghai"
WEATHER_DATA_SOURCE = "http://api.seniverse.com/v3/weather/now.json?key=SBmmNRnXdiTFi8UQw&location=nanjing&language=zh-Hans&unit=c"

  • # RGBDriver_Begin
  • pixel_pin = board.GPIO10
  • num_pixels = 16
  •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pixel_pin, num_pixels, brightness=0.2, auto_write=True)
  • pixels.fill((8, 8, 8))
  • print("RGBDriver Init Success\n")
  • # RGBDriver_End
  • # ButtonDriver_Begin
  • Button0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GPIO0)
  • Button0.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INPUT
  • print("Button0 Init Success\n")
  • # ButtonDriver_End
  • # 添加中文字体
  • font_file = "fonts/test16-16.pcf"
  • # font_file = "fonts/test16-16.bdf"
  • # font_file = "fonts/test24-24.bdf"
  • # font_file = "fonts/opposans_m_12.pcf"
  • # font_file = "fonts/sanjiruosixingkai_m_16.pcf"
  • font_Chinese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_file)
  • print("fonts Init Success\n")
  • # 显示WiFi IP 和 Mode
  • text_Wifi = "WiFi:{}\n{}".format(Wifi_Mode,Wifi_ip)#更新RGB状态
  • text_Wifi_title = Label(terminalio.FONT, text=text_Wifi, color = 0xffffff)
  • text_Wifi_title.x = 5
  • text_Wifi_title.y = 5
  • my_display_group.append(text_Wifi_title)
  • # 显示RGB状态,和按键状态,RGB文字同RGB灯颜色
  • RGBr, RGBg, RGBb = 255,255,255
  • text_RGB = "RGB:{:03}:{:03}:{:03}\nKEY:{:02}".format(RGBr, RGBg, RGBb, i)#更新RGB状态
  • text_RGB_title = Label(terminalio.FONT, text=text_RGB, color = (RGBr, RGBg, RGBb))
  • text_RGB_title.x = 5
  • text_RGB_title.y = 30
  • my_display_group.append(text_RGB_title)
  • # ShowChinese_End
  • # GetandSetHttp_Begin
  • TIME_DATA_SOURCE = "http://worldtimeapi.org/api/timezone/Asia/Shanghai"
  • WEATHER_DATA_SOURCE = "http://api.seniverse.com/v3/weather/now.json?key=SBmmNRnXdiTFi8UQw&location=nanjing&language=zh-Hans&unit=c"
  •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 网络管理,触发http操作
  • server = Server(pool, debug=True)
  • websocket: Websocket = None
  • next_message_time = time.monotonic()#数据更新时钟,以秒为单位变化
  • HTML_TEMPLATE = """
  • <html lang="en">
  • <head>
  • <!--注释:强制html使用utf-8编码-->
  •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charset=utf-8"/>
  • <title>Web控制中心</title>
  • </head>
  • <body>
  • 按键状态: -
  • RGB 颜色: <input type="color">
  • <script>
  • const Button_count = document.querySelector('strong');
  • const colorPicker = document.querySelector('input[type="color"]');
  • let ws = new WebSocket('ws://' + location.host + '/connect-websocket');
  • ws.onopen = () => console.log('WebSocket connection opened');
  • ws.onclose = () => console.log('WebSocket connection closed');
  • ws.onmessage = event => Button_count.textContent = event.data;
  • ws.onerror = error => Button_count.textContent = error;
  • colorPicker.oninput = debounce(() => ws.send(colorPicker.value), 200);
  • <!--注释:创建一个延时函数,消除RGB调整抖动-->
  • function debounce(callback, delay = 1000) {
  • let timeout
  • return (...args) => {
  • clearTimeout(timeout)
  • timeout = setTimeout(() => {
  • callback(...args)
  • }, delay)
  • }
  • }
  • </script>
  • </body>
  • </html>
  • """
  • #创建Http服务器
  • @server.route("/client", GET)
  • def client(request: Request):
  • return Response(request, HTML_TEMPLATE, content_type="text/html")
  • #创建websocket服务
  • @server.route("/connect-websocket", GET)
  • def connect_client(request: Request):
  • global websocket # pylint: disable=global-statement
  • if websocket is not None:
  • print("websocket.close")
  • websocket.close() # Close any existing connection
  • websocket = Websocket(request)
  • return websocket
  • # GetTimeandTemp_Beign
  • Update_Data()
  • # GetTimeandTemp_End
  • # DrawTimeandTemp_Beign
  • time_label_text = "{}-{:02}-{:02}\n"\
  • "时间:{:02}:{:02}:{:02}\n"\
  • "地区:{}\n"\
  • "温度:{}\n"\
  • "天气:{}\n".format(r.datetime.tm_year, r.datetime.tm_mon, r.datetime.tm_mday, \
  • r.datetime.tm_hour, r.datetime.tm_min, r.datetime.tm_sec, \
  • current_area, current_temp, current_weather)
  • time_label = Label(font = font_Chinese, text=time_label_text, color = 0xff00ff)
  • time_label.x = 10
  • time_label.y = 60
  • my_display_group.append(time_label)
  • # DrawTimeandTemp_End
  • #UI show Begin
  • display.show(my_display_group)
  • print("display show Success\n")
  • #UI show End

第五部分,在wile循环中更新屏幕的显示状态,和相应web控制中心的操作指令

  • while True:
  • #httpSeverLoop_Begin
  • server.poll()
  • # Check for incoming messages from client
  • if websocket is not None:
  • if (data := websocket.receive(True)) is not None:
  • RGBr, RGBg, RGBb = int(data[1:3], 16), int(data[3:5], 16), int(data[5:7], 16)
  • pixels.fill((RGBr, RGBg, RGBb))
  • # Send a message every second
  • if websocket is not None and next_message_time < time.monotonic():
  • time.sleep(0.2)
  • if websocket is not None:
  • Button_count = i
  • websocket.send_message(str(Button_count))
  • next_message_time = time.monotonic() + 1
  • #httpSeverLoop_End
  • #Other_Loop
  • text_RGB_title.color = (RGBr, RGBg, RGBb)
  • text_RGB_title.text = "RGB:{:03}:{:03}:{:03}\nKEY:{:02}".format(RGBr, RGBg, RGBb, i)#更新RGB状态
  • time_label.text = "{}-{:02}-{:02}\n"\
  • "时间:{:02}:{:02}:{:02}\n"\
  • "地区:{}\n"\
  • "温度:{}\n"\
  • "天气:{}\n".format(r.datetime.tm_year, r.datetime.tm_mon, r.datetime.tm_mday, \
  • r.datetime.tm_hour, r.datetime.tm_min, r.datetime.tm_sec, \
  • current_area, current_temp, current_weather)
  • Button0_Work()

至此,该代码就实现了我们follow me第二期的1到5的全部功能啦,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在这两天的学习中还是遇到了很多小bug的,建议大家从以下几个官方网站获取API的相关教程

Adafruit Learning System 在这个网站中有大量的实战案例和api的使用教程,建议直接搜索需要用到的模块来参考示例,如直接搜索fonts来了解如何生成字体库

CircuitPython — Adafruit CircuitPython 8.2.0 documentation 这个是circuitpyhon固件的使用文档,可以在里面找到所有api的使用说明,了解其传入传出的参数及配置先后顺序

 这个官方仓库中包含了我们需要用到的所有库文件以及对应的例程,可以参考其中的内容进行代码的编写和集成。

这次分享就到这里了,在最后附上我们本次工程的全部代码供大家参考。(活动提供的板子,板载内存可以使用的空间只有2M左右,请按照需求添加lib和fonts文件)

网友A:
大佬,这个任务有教程吗?■  分任务4:音乐播放功能——实现音乐播放器功能,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列表信息和音乐信息,使用按键进行切换,使用扬声器进行播放

建议搭配器件: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音频放大器、扬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任务有教程吗?■  分任务4:音乐播放功能——实现音乐播放器功能,可以在屏幕上显示 ...

这个没有,我没买那些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任务有教程吗?■  分任务4:音乐播放功能——实现音乐播放器功能,可以在屏幕上显示 ...

可以学习下这个ESP32迷你墨水屏MP3收音机多功能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网友C:
大佬,这个函数调用老是报错:extra positional arguments given

知不知道怎么搞。

wifi.radio.set_ipv4_address_ap(ip, mask, gatewa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函数调用老是报错:extra positional arguments given 知不知道怎么搞。 wifi.radio.set_i ...

输入参数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我没买那些设备

Adafruit有music maker模块的,资料例程也都有,去官网搜下看下资料然后国内找类似的就行

网友:
大佬厉害,这个网页端做的太有技巧了,我要抄作业了,顺路提一嘴,貌似其中的key没有隐藏

网友:
非常全面的教程,感谢大佬的分享,等板子到了,我们一一学习!

网友D:
楼主你好,在使用append(text_text)时,例如时间刷新,时间变化相当于直接在1上写2,然后不断叠加,只认识什么原因,看您这个是刷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在使用append(text_text)时,例如时间刷新,时间变化相当于直接在1上写2,然后不断叠加,只认识 ...

这个函数只需要初始化一次,后续直接修改xx.text文本内容即可,后台会自己更新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在使用append(text_text)时,例如时间刷新,时间变化相当于直接在1上写2,然后不断叠加,只认识 ...

append本质上应该是在这个区间填充内容,反复调用的话就变成了叠加。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先画了一个圆,然后这个程序后台会一直更新这个圆的显示。你这个时候想把圆改成正方形,但是你却直接调用了append,等于重新画了一个正方形,本身的圆还在,最终表现出来就是圆和正方形同时叠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pend本质上应该是在这个区间填充内容,反复调用的话就变成了叠加。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先画了一个圆,然 ...

那如何更新比较好呢?这个就相当于局部刷新,对于全局的来说就是一直在上边覆盖,如果这里是个存储空间能够直接替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学习下这个ESP32迷你墨水屏MP3收音机多功能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谢谢,我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