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问题:任务堆栈没给够所以死机

楼主:
问题1::

创建一个任务,UDP 发送数据用的,给了256字节堆栈,然后就死机了,改为1024问题解决。

问题2:

UDP 绑定本地端口写法,注意IP地址用IPADDR_ANY, 源代码用的  #define IPADDR_LOOPBACK     ((u32_t)0x7f000001UL)不太行,改为IPADDR_ANY

    memset(&src, 0,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src.sin_family = AF_INET;

    src.sin_addr.s_addr = htonl(IPADDR_ANY);

    src.sin_port = htons(NETLOG_PORT_BIND);

    if(bind(sendFd, (struct sockaddr *)&src,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 0)

    {

        close(sendFd);

        return;

    }

网友:
256字节堆栈确实显小了。

网友:
栈溢出这种情况应该会有对应的报错信息吧。

网友:
你上OS了没?如果上了OS通常能检查到错误,如果没上那就不容易发现错误原因了。

网友:
栈溢出太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