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华HC32F448测评】+按键控制

楼主:
在人机交互方面,处理显示器件的使用,按键这样的输出器件也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用板载的4个按键就可以完成LED的控制及参数设置的处理。

图1至图3是利用按键控制LED的效果,即当按下KEY1时点亮红色LED,按下KEY2时熄灭红色LED;当按下KEY3时点亮蓝色LED,按下KEY4时熄灭蓝色LED。

图1 点亮红色LED

图2点亮蓝色LED

图3点亮2个LED

在使用串口的情况下,依次按下KEY1~ KEY4会出现图4所示的输出信息。

图4 串口输出信息

若对按键的中断处理程序加以改造,则可在OLED屏上直接显示出按键值,其内容如下:

static void KEYSCAN_ROW0_IrqCallback(void)
{
    if (SET == EXTINT_GetExtIntStatus(KEYSCAN_ROW0_EXTINT)) {
        BSP_LED_Toggle(LED_BLUE);
        //DDL_Printf("Key row 0, col %ld is pressed.\r\n", KEYSCAN_GetKeyoutIdx());
		if(KEYSCAN_GetKeyoutIdx()==3)
		{
			  OLED_ShowString(20,5,"K1",16);
		}
		else
		{
			  OLED_ShowString(20,5,"K2",16);
		}
        while (PIN_RESET == GPIO_ReadInputPins(KEYIN0_PORT, KEYIN0_PIN)) {
            ;
        }
        EXTINT_ClearExtIntStatus(KEYSCAN_ROW0_EXTINT);
    }
}

static void KEYSCAN_ROW1_IrqCallback(void)
{
    if (SET == EXTINT_GetExtIntStatus(KEYSCAN_ROW1_EXTINT)) {
        BSP_LED_Toggle(LED_YELLOW);
        //DDL_Printf("Key row 1, col %ld is pressed.\r\n", KEYSCAN_GetKeyoutIdx());
		if(KEYSCAN_GetKeyoutIdx()==7)
		{
			  OLED_ShowString(20,5,"K4",16);
		}
		else
		{
			  OLED_ShowString(20,5,"K3",16);
		}
        while (PIN_RESET == GPIO_ReadInputPins(KEYIN1_PORT, KEYIN1_PIN)) {
            ;
        }
        EXTINT_ClearExtIntStatus(KEYSCAN_ROW1_EXTINT);
    }
}

对于的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LL_PERIPH_WE(LL_PERIPH_EFM |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PWC_CLK_RMU | LL_PERIPH_SRAM);
    BSP_CLK_Init();
    BSP_IO_Init();
    BSP_LED_Init();
    //DDL_PrintfInit(BSP_PRINTF_DEVICE, BSP_PRINTF_BAUDRATE, BSP_PRINTF_Preinit);
    KEYSCAN_ROW0_Init();
    KEYSCAN_ROW1_Init();
    KEYSCAN_COL_Init();
    EXTINT_ClearExtIntStatus(KEYSCAN_ROW0_EXTINT);
    EXTINT_ClearExtIntStatus(KEYSCAN_ROW1_EXTINT);
    KEYSCAN_Cmd(ENABLE);
	Init_OLED();
    LL_PERIPH_WP(LL_PERIPH_EFM |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PWC_CLK_RMU | LL_PERIPH_SRAM);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HC32F448",16);
	OLED_ShowString(20,2,"OLED Test",16);
    for (;;) {
        ;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5所示。

图5 键值显示

此外,使用GPIO口也可自行扩展触摸键来进行控制,对按键和LED配置的函数为:

void KEY_LED_Init(void)
{
    stc_gpio_init_t stcGpioInit;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State = PIN_STAT_RS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void)GPIO_Init(LED_G_PORT, LED_G_PIN, &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State = PIN_STAT_RS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I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4, &stcGpioInit);
}

以触摸键控制LED的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LL_PERIPH_WE(LL_PERIPH_GPIO);
    KEY_LED_Init();
    LL_PERIPH_WP(LL_PERIPH_GPIO);
    for (;;) {
		  if(GPIO_ReadInputPins(GPIO_PORT_A, GPIO_PIN_04)==1)
		  {
				GPIO_SetPins(GPIO_PORT_A,GPIO_PIN_02);
		  }
		  else
	      {
				GPIO_ResetPins(GPIO_PORT_A,GPIO_PIN_02);
		  }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6和图7所示。

图6 空闲状态(点亮LED)

图7 触摸状态(熄灭LED)

网友:
按键控制是基础,要好好测试一下

网友:
66666,按键的基本功得好好学习,会了按键,可以打遍天下MCU,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