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WBA52CG] 4-使用STM32CUBEMX创建一个BLE工程

楼主:
使用STM32WBA52CG创建BLE工程,需要使用STM32CUBEMX的中间层STM32_WPAN。 WPAN是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的缩写。

要使能这个中间层,需要先使能很多外设,分别是:

  • ADC4的温度传感器通道:用于PHY的校准
  • CRC:验证BLE的数据传输
  • RAMCFG:用于动态修改RAM的配置
  • ICHACHE:用于提高从内存中存取指令的效率
  • RNG:生成随机数
  • RF:射频输出
  • RTC:用于低功耗模式里的自动唤醒
    如果需要输出DEBUG的信息的话,还需要使能串口:
  • USART1
  • GPDMA1
  1. ADC4的采样时间可以设置的长一些,比如设置为814.5个周期,提高ADC采样的精度。
  2. ICHACHE设置为”1-way (dircet mapped cache)”
  3. 激活SRAM1的RAMCFG

其它的可以参考官方提供的示例设置。

激活了STM32_WPAN之后,就需要对BLE进行设置。

     1. 选择BLE的模式,比如作为服务端,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机对开发板进行设置了

  1. 广播参数的设置,还有广播内容的设置,在”BLE Advertising”里进行设置
  2. 设置服务的个数
  3. 根据自己的要求设置服务的特性值、权限等信息
  4. BLE的一些设置项
  5. 生成工程的设置
    1. 堆栈都要设置的大一些,堆设置为0x3000,栈大小为0x1000
    2. 对初始化函数进行设置,有一些不能设置为static的,因为会在其他地方调用初始化函数

至此就可以生成相关的工程了,可以看到需要设置的内容还是很多的,在易用性上比较差。

网友A:
我一直认为这种无线通信的芯片设计起来都是比较特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认为这种无线通信的芯片设计起来都是比较特别的。

用起来挺复杂的

网友:
主要蓝牙配置也比较多。

网友B:
有stm32cubemax搭建工程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不知道他的监牙协议栈学习起来容易 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stm32cubemax搭建工程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不知道他的监牙协议栈学习起来容易 不?

有些复杂,涉及的文件比较多。不过和其他品牌的蓝牙协议栈差不多,都是事件驱动的,有相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复杂,涉及的文件比较多。不过和其他品牌的蓝牙协议栈差不多,都是事件驱动的,有相通的地方。

楼主可以在这里深入介绍一下,现在监牙在穿戴设备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