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铺铜的疑问

楼主:
  这种铺铜方式有什么优点,发现用的不多。

网友A:
是不常用,

相同网络的焊盘、覆铜进行连接,其他如导线不连接

容易把导线将铺铜分割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常用, 相同网络的焊盘、覆铜进行连接,其他如导线不连接 容易把导线将铺铜分割开   ...

是的,不过这种应该也会有它的应用场景,没有见过,很是好奇,想了解一下

网友:
主要是设置当焊盘网络和铺铜相同时,如何处理焊盘连接的方式,主要有

1、花焊盘连接,SMT推荐

2、覆盖淹没,SMT不推荐,插装可选

3、导线+花焊盘,这种插装可选,SMT不推荐

网友B:
有应用场景。比如有对热敏感的区域可能会禁止覆铜,这种情况这片区域的地导出的线就会无法连接到,哪怕是同一个网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应用场景。比如有对热敏感的区域可能会禁止覆铜,这种情况这片区域的地导出的线就会无法连接到,哪怕是同 ...

是说如果是个热敏感器件,它的地会和同网络的铺铜分开,怕铺铜的散热影响这个器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说如果是个热敏感器件,它的地会和同网络的铺铜分开,怕铺铜的散热影响这个器件吗

热敏型元件如果是SMD封装的,一般周围会不覆铜,同时会做一个槽隔离一下,覆铜散热还是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