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集中采集电源能耗

楼主:
本案介绍采用北京稳联技术有限公司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连接电源控制柜案例。由西门子1200PLC组成的Profinet总线、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无需编写程序,对各系统电力设备能源集中在中在中控室监控。
1、首先添加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GSD文件;
2、找到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3、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4、设置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勾选;
5、设置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6、下载组态到PLC;
7、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8、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9、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以及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0、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以及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1、添加功能码分别是读03功能码,写16功能码;
12、起始地址1;功能码3;读取9个寄存器(内存映射地址从0开始,对应Botu Profinet配置的I地址第1位到Modbus TCP网关;
13、起始地址“17”;功能码16;读取30个寄存器(内存映射地址从1500开始,对应Botu Profinet配置的Q地址第1位到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
14,给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配置点击控制器读写数据,这里举例读取点击控制器的电流值,及反馈值。如下图所示;
15、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配置软件里根据电源设备的起始地址及读取长度,下载到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里即可,实现Profinet转Modbus TCP协议互转,PLC中组态中数据读取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