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义TBK-RD8T3x 开发评估板-测评

楼主:
最近在新定义官网申请了一块TBK-RD8T3x 开发评估板,板子自带触控按键的程序,用起来很灵敏,效果不错。下面是关于这块开发板的一些信息。

开发板介绍

TBK-RD8T3x

介绍:新定义 TBK-RD8T3x 核心开发板,使用的是增强型的高速 1T 8051 内核,工业级集成触控按键功能的 Flash 微控制器 RD8T37P48RJ。

开发板功能:

开发板主控 MCU 芯片型号为 RD8T37P48RJ,集成触控模块及 ISP 烧录模块。

1)触摸功能:6 个普通触摸按键,1 个滑条触摸模块

        1.触摸滑条功能:手指在滑条上从左至右滑动时,滑条对应的指示灯亮起并且会跟随着手指的移动逐渐亮起,当抬起手指后指示灯熄灭。

        2.触摸按键功能:按下对应 TK 按键后,按键对应的指示灯亮起,再次按下按键,指示灯熄灭。

2)烧录功能:ISP 烧录/预留 4 线烧录(VDD/DIO/GND/CLK)

测评介绍

我测评是内容主要是GPIO引脚的控制,具体现象是板子上的LED灯以1秒的间隔闪烁。

首先是环境配置,我使用是keil编写程序+ISP烧录程序。关于keil的部分需要安装C51注意需要安装C51V961,旧版本的不行,会无法编译,然后还需要安装新定义keil插件,作用类似于pack宝,能够编译新定义芯片的程序。

C51V961配置教程   C51V961配置教程链接,注意没有keil的按这个教程安装即可,有keil仅安装需要的部分即可。

环境配置好后是写程序,我是在原出厂demo的基础上,将程序清空,仅留下样例框架,然后编写GPIO程序。本文仅介绍GPIO程序部分。

上图是main函数部分,框架很清晰,GPIO初始化,然后控制LED引脚取反,在延时一秒后再次取反,以实现LED灯的亮灭。

下面介绍一下GPIO初始化函数:

配置P20-P25引脚推挽输出,GPIO初始化函数结束。

在while循环中对LED1-6每个一秒钟进行一次取反操作,该操作直接操作引脚寄存器,以LED1为例,LED1对应引脚P21,在CustomType.h文件中,宏定义将LED1定义为P21,在RD8T36x_C.H文件中,通过宏定义将P21定义为P2^1,还是在RD8T36x_C.H文件中,通过宏定义将P2定义为0XA0,对应P2口数据寄存器,所以通过修改该寄存器,即可控制GPIo引脚的高低电平变换。所以在while 循环中,通过对LED1-6进行取反操作,即可控制LED灯的亮灭。对应宏定义在文件中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最后是延时函数部分,仅通过空程序实现延时,延时时间为1ms,通过传入参数设置延时多少ms,由于本程序仅为大概测试,所以时间并不精准。延时函数如下图所示。

编译完成后是烧录部分,串口烧录需要使用.hex文件,需要确保keil中开启了如下设置。

这样在编译后会在工程文件的Output文件夹中生成.hex文件,ISP烧录会使用到它。

烧录步骤如下图所示,首先修改芯片型号为RD8T37P48(打开时应该默认是这个RD8T37P48),然后修改波特率为115200并选择对应的串口,再然后找到对应的目录导入文件,最后电机更新程序。至此,完成烧录。

以上就是本次测评的全部内容,出厂DEMO和本测评工程文件见附件。

出场DEMO:

本测评:

测评视频现象如下:

新定义测评

网友A:
这个板子好像是好久以前测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好像是好久以前测评的。

是的,不过我这块板子是在新定义官网申请的,不是同一个活动

网友:
我还以为“新定义”是个动词。这个名字取得,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