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同步整流的原理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电源设计的原理图,遇到同步整流的问题,想请教几个问题:
1、使用MOS管做同步整流时,MOS管在什么时候导通,什么时候关闭呢?是检测MOS管D极和S极的压差吗还是它的体二极管?是压差大时导通还是到0甚至负的时候导通呢?
2、如图所示的WS2994这个同步整流IC,MOS管的D极和S极要怎么接呢?二者是否可以交换呢?
3、能大致说下同步整流的原理吗?

在网上找了些资料看下,但还不是很理解。

另外,这个是LLC半桥的次级绕组,请问下T1-B和T1-C交替导通时它们的电流路径是怎样的?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1、使用MOS管做同步整流时,MOS管在什么时候导通,什么时候关闭呢?】

同步整流是用MOS管代替整流二极管。原整流二极管应该导通的时候,令MOS管导通,原整流二极管应该关断的时候,令MOS管关断。

网友:
【2、如图所示的WS2994这个同步整流IC,MOS管的D极和S极要怎么接呢?】

图中四个MOS管已经联接好了。TR25与TR44并联,TR26与TR46并联。

网友:
【MOS管的D极和S极要怎么接呢?二者是否可以交换呢?】

二者不可以交换。

网友A:
【3、能大致说下同步整流的原理吗?】

只能大致说说。

MOS管同步整流,是用MOS管代替整流二极管。以N沟管来说,管子的漏极接在原二极管的负极处,源极接在原二极管的正极处。当源极为正漏极为负时令MOS管导通(相当于原二极管正向),当源极为负漏极为正时令MOS管关断(相当于原二极管反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能大致说下同步整流的原理吗?】 只能大致说说。 MOS管同步整流,是用MOS管代替整流二极管。以N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按照你说的源极为正漏极为负时令MOS管导通,那就是MOS管导通时电流方向是从源极到漏极对吧?另外,能否麻烦你分析下次级两个绕组分别导通时的电流路径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按照你说的源极为正漏极为负时令MOS管导通,那就是MOS管导通时电流方向是从源极到漏极 ...

【按照你说的源极为正漏极为负时令MOS管导通,那就是MOS管导通时电流方向是从源极到漏极对吧?】

是的。MOS管整流,电流方向可以认为是MOS管体内二极管(首帖电路中未画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