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方式电阻式和电容式到底怎么选

楼主:
最近想使用触摸屏代替按键做为仪器的输入方式,屏幕大小7寸TFT LCD液晶屏,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电阻式和电容式到底怎么选。仪器需要在野外站房工作但不是在户外。

1、个人觉得电容式触摸比电阻式的反应要好,例如:手机不都是电容式的吗?用的好好的。

2、有人说:电容式不如电阻式可靠,电容式容易失效,所以在工业上推荐电阻式。

3、有人说:早期电阻式比电容式便宜,现在价格差不多,所以现在推荐电容式。

各位有什么建议,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看使用环境,如果使用者要戴手套,那必然是电阻式的,电阻式的适于恶劣环境。户外,有水,湿气大的最好都使用电阻式的。

其他情况下可以考虑电容式的。

网友:
可以尝试电容式

電阻式的相对简单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使用环境,如果使用者要戴手套,那必然是电阻式的,电阻式的适于恶劣环境。户外,有水,湿气大的最好都使 ...

电容现在也还是不错吧,就是看价格。现在手机洗个手也没象早期触摸屏那样乱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现在也还是不错吧,就是看价格。现在手机洗个手也没象早期触摸屏那样乱跳了。

这倒是,以前在湿气重的地方也会乱跳,好像还有手机在水里还能操作。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式的好吧。

还有就是工业环境直接用机械按键也不错。

电阻式的估计做出来体验效果肯定要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