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AD2829输入大信号600mVpp输出信号正半周会叠加一些高频分量(放大倍数不超过4倍)

楼主:
各位好:

我在测试一个运算放大电路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运算放大器AD829,双电源分别是+7V和-7V左右,输入一个30KHz、600mVpp左右的正弦信号,输出信号正半周会叠加一下高频成分。请教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原理图稍后补充)?请知道的朋友赐教哈。

网友:
【输出信号正半周会叠加一下高频成分。请教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猜测是运放产生了寄生振荡。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只在正半周有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只在正半周有这个现象。

运放输出级多半是“图腾柱”结构,在输出信号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两个管子交替工作。显然,这两个管子参数不可能完全相同,电路中两个管子的分布参数更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就造成运放输出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性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只在正半周有这个现象。

实际上,运放开环工作的性能是非常差劲的,非线性失真很大。运放做放大器,性能很好,全靠负反馈。如今半个周期产生了寄生振荡,正是负反馈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