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32VF407 AGRV2K 内部晶振8Mhz不准更新解决,实测7.9Mhz

楼主:
之前出现的双路pll不同频率的测试中,提出了内部晶振输出不准的问题,和官方沟通后得到极大改善,方法如下:

首先准备官方固件

其次需要使用supra中bin中的Downloader.exe进行更新

选择好固件,连接jlink,烧录

然后更新自己的fpga程序bin时,不能勾选Full chip erase before program

实测晶振输出的方波测试verilog代码

module test(clk,ledout,pinout);

input    clk;
output [3:0] ledout;
reg [3:0]  ledout;
output [2:0] pinout;

pll    pll1_inst (
    .areset ( 1'b0 ),
    .inclk0 ( clk ),
    .c0 ( c0 ),
    .c1 ( c1 )
    );

wire c0;
wire c1;

//根据输入的双边沿,输出方波
assign pinout[0] = clk? 0:1;

endmodule

波形如下

之前不准的频率,6.49Mhz

更新后,7.9Mhz

视频

网友A:
好吧,内部晶振8Mhz不准更新解决方法不错

网友B:
楼主牛逼!这都能,原厂应该给你发个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逼!这都能,原厂应该给你发个奖励!

哈哈哈,我又有新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内部晶振8Mhz不准更新解决方法不错

调试第一步,时钟得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