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电池LED

楼主:
焦耳小偷,是变压器反馈震荡电路,但升压的方式,并非匝数比而是boost。

焦耳小偷跟手电筒,所用的电源电压和电路拓扑都可以一样,但功率层级不一样。

焦耳小偷针对的是废弃电池,作为负载的LED是指示用灯,所以,元件的功率都是小功率级别的,而手电筒是电光源,作为照明用器的LED,功率至少也得有1瓦吧(电池也须正常而且满血),焦耳小偷扛得住吗?!

网友:
LED以boost方式升压驱动,

网上搜寻所得以仿可控硅拓扑为多,

其实,以仿可控硅拓扑升压,用电容也行,

其实,其些LC震荡器也有boost作用,就像这个。

网友:
焦耳小偷,元件只有三个,甚至,省掉Rb也能震。

仿可控硅拓扑,两管的耦合是串联的,电路开通所需的电压较高(全用锗管也需0.55V),当「小偷」不太合适。

至于楼上那方案,我怀疑,以拓扑论,废旧电池的能力是否能让共基电路正常运作,更何况这种偏置架构,电阻一堆,能耗太大,那就更不是当「小偷」的料子。

网友:
类似升压斩波电路

网友:
标题是一节电池,什么电池,LED在哪里

废旧电池的能力是否能让共基电路正常运作是个问题

锂电,干电池,镍氢?

网友A:
焦耳小偷及DIY白光电筒,常见电路是这两种。

网友:
白光LED的门槛,最低也有2.8V,电流,作指示灯用的也有20mA,不是几mA啊。

所以,如果要我给,「焦耳小偷」下定义,我想我会以能否点亮 白光LED 为分水岺。

网友:
闪闪灯及手电筒,需要状态正常的电池才能正常运作,状态正常的电池,用 电容倍压 电路也能把白光LED点亮。

红色LED(老一辈的,不是高亮那种)的门槛好像是 1.55V 吧,废旧电池的残圧,倍了压也未必够得着(而且,电容增压所需的止逆二极管也会造成电压损失),老红都带不动,遑论白光了,所以,焦耳小偷还是用电感为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焦耳小偷及DIY白光电筒,常见电路是这两种。

这些电路,历史悠久,既有趣又实用。

若使用变压器,可点亮荧光灯,但这是正常升压。

其实,Vcc若超过12V,单靠boost作用能让微型荧光灯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