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信号的时候总觉得手不够用

楼主:
现在板子越来越复杂,需要同时测量好几个信号的情景也越来越多了。像上次说的测量10多个电源的上电时序问题,我就是用双通道示波器测了几个主要的上电波形,后来请教了一些老司机,他们都说可以将那些电源都焊线出来接上逻辑分析仪,就能轻松的一次性全部测量。上电时序毕竟还是属于低速信号,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搞,但是遇到高速高频信号就不行了。尤其是那个接地的弹簧针特别容易跑偏导致短路烧毁元件,又要去操作示波器,一个人同时测量两个信号已经是极限了,恨不得多长出几条手臂。如果是要求4通道示波器同时测量4个信号又该怎么做呢,目前我能想到的只有2种办法, 1. 专门针对某个板子定制一个测量装置,用那种带弹簧上下伸缩的金属探针压在PCB的测试点上,然后把示波器探头通过某种连接器固定在装置上实现可靠的连接和测量。  2. 在PCB上把需要测量的信号连接在SMA之类的座子,然后用SMA转BNC的线材接到示波器上,然后就可以安心测量了。  但是这两种办法实现起来都有很大阻力

网友A:
主要是你对信号是不是有个基本认识,一般信号测量都是验证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对信号是不是有个基本认识,一般信号测量都是验证是否符合预期

不行的,现在板子上20M, 50M,100M或以上的时钟信号已经有很多了,而且不是正弦,是方波,用鳄鱼夹和引线的方式已经彻底行不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现在板子上20M, 50M,100M或以上的时钟信号已经有很多了,而且不是正弦,是方波,用鳄鱼夹和引 ...

你这板子太高级了,目前接触的最高频率才1.6M左右,100M的估计得用专用的连接器,内阻得足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太高级了,目前接触的最高频率才1.6M左右,100M的估计得用专用的连接器,内阻得足够小

主要还是示波器的带宽限制,还有就是探头

网友C:
你所说的①是检测工装,寒酸点就手动,豪华点就气动,一般都是具备量产条件之后老板才会舍得砸钱购置。

样品阶段如果有多通道测试需求,还是在画板时预留测试点、并且做成通孔焊盘,焊插针方便表笔夹的夹持。

网友D:
所以才需要一些助手帮忙,有时测量一组数据一个人真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才需要一些助手帮忙,有时测量一组数据一个人真搞不定

密集的测试点,有时候人多也很难帮上忙,看来现在很多仪器厂商说的创新测量方案并不是空穴来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①是检测工装,寒酸点就手动,豪华点就气动,一般都是具备量产条件之后老板才会舍得砸钱购置。 ...

是叫做治具吧,做一个东西一压下去就接触到所有的测试点,自动测量应该要加更多钱了

网友:
预留pcb上test pad 最好直插,然后打印出来一个表格 ,哪个丝印的test pad 对应哪个管脚的电压电流啥的,拿到板子第一件事就是把各种引出用的小铁棍或者引线怼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叫做治具吧,做一个东西一压下去就接触到所有的测试点,自动测量应该要加更多钱了

那种都是定制的,国内的 用不到100次估计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种都是定制的,国内的 用不到100次估计就不好了

这种东西应该都是针对一个特定 PCB

网友E:
我还见过一种压接的测试用,通过探针卡的pin接通pcb上预留的test pad 然后用定制软件采集信号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见过一种压接的测试用,通过探针卡的pin接通pcb上预留的test pad 然后用定制软件采集信号信息。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