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2:网络功能使用

楼主:
  • 网络功能使用
  1. 连接到wifi

ESP32-S3是自带wifi功能的,因此可以无须外部无线模块进行wifi联网操作。另外,CircuitPython模块提供了一些简单易用的API接口,大大降低了联网操作的难度。

下面是一个联网操作的例子。

import wifi

import os

import ipaddress

print("Available WiFi networks:")

for network in wifi.radio.start_scanning_networks():

    print("\t%s\t\tRSSI: %d\tChannel: %d" % (str(network.ssid, "utf-8"),

                                             network.rssi, network.channel))

wifi.radio.stop_scanning_networks()

print(f"Connecting to {os.getenv('WIFI_SSID')}")

wifi.radio.connect(os.getenv("WIFI_SSID"), os.getenv("WIFI_PASSWORD"))

print(f"Connected to {os.getenv('WIFI_SSID')}")

print(f"My IP address: {wifi.radio.ipv4_address}")

ping_ip = ipaddress.IPv4Address("8.8.8.8")

ping = wifi.radio.ping(ip=ping_ip) * 1000

if ping is not None:

    print(f"Ping google.com: {ping} ms")

else:

    ping = wifi.radio.ping(ip=ping_ip)

    print(f"Ping google.com: {ping} ms")

这段代码使用 CircuitPython 的 wifi 模块来连接到 Wi-Fi 网络,并执行一些相关操作。让我们逐行解析这段代码:

import wifi

import os

import ipaddress

首先,导入了 wifi 模块、os 模块和 ipaddress 模块。

print("Available WiFi networks:")

for network in wifi.radio.start_scanning_networks():

    print("\t%s\t\tRSSI: %d\tChannel: %d" % (str(network.ssid, "utf-8"),

                                             network.rssi, network.channel))

wifi.radio.stop_scanning_networks()

接下来,开始扫描可用的 Wi-Fi 网络。通过调用 wifi.radio.start_scanning_networks() 方法来启动扫描,并对返回的网络列表进行迭代。在循环中,打印每个网络的 SSID (通过 str(network.ssid, "utf-8") 转换为字符串)、信号强度(RSSI)和信道。最后,通过调用 wifi.radio.stop_scanning_networks() 停止扫描。

print(f"Connecting to {os.getenv('WIFI_SSID')}")

wifi.radio.connect(os.getenv("WIFI_SSID"), os.getenv("WIFI_PASSWORD"))

print(f"Connected to {os.getenv('WIFI_SSID')}")

print(f"My IP address: {wifi.radio.ipv4_address}")

然后,连接到指定的 Wi-Fi 网络。通过打印当前正在连接的网络的 SSID,并使用 wifi.radio.connect() 方法传递环境变量中的 Wi-Fi SSID 和密码进行连接。然后,打印已连接的网络的 SSID 和分配给设备的 IP 地址。

ping_ip = ipaddress.IPv4Address("8.8.8.8")

ping = wifi.radio.ping(ip=ping_ip) * 1000if ping is not None:

    print(f"Ping google.com: {ping} ms")else:

    ping = wifi.radio.ping(ip=ping_ip)

    print(f"Ping google.com: {ping} ms")

最后,创建一个 ping_ip 对象,表示要 ping 的 IP 地址(这里是 "8.8.8.8",即 Google 的公共 DNS 服务器)。然后,使用 wifi.radio.ping() 方法对指定的 IP 地址进行 ping 测试,并将结果乘以 1000 得到以毫秒为单位的延迟时间。如果 ping 结果不为 None,则打印 ping 延迟时间;否则,重新进行 ping 测试并打印结果。

运行结果:

  1. 获取天气信息

顺利连接上wifi后就可以很方便地获取网络上的数据了。

先来获取一下实时天气。

第一步,导入用到的三个库

import socketpool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as requests

import json

第二步,创建 Socket 连接池和 Session 对象

socket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http = requests.Session(socket, None) # 不使用ssl

第三步,定义天气网站的url以及key和city

# weather key

weather_key = os.getenv('WEATHER_KEY')

weather_city = os.getenv('WEATHER_CITY')

# weather url

url = (

    "http://api.seniverse.com/v3/weather/now.json?"

    + "key="

    + weather_key

    + "&location="

    + weather_city

    + "&language=zh-Hans&unit=c"

)

第四步,使用 http.get() 方法发送 HTTP GET 请求,并将响应保存在 response 变量中。

response = http.get(url)

第五步,解析从服务器返回的 JSON 响应,并提取了位置、温度和天气状况等信息进行打印。

response_json = response.json()

dump_object = json.dumps(response_json)

print("JSON Dump: ", dump_object)

#print("JSON Response: ", response)

print("-" * 40)

# 提取天气信息

location = response_json["results"][0]["location"]["name"]

temperature = response_json["results"][0]["now"]["temperature"]

description = response_json["results"][0]["now"]["text"]

# 打印天气信息

print("位置:", location)

print("当前温度:", temperature, "℃")

print("天气状况:", description)

用到的lib库如下:

运行结果:

完整代码:

import wifi
import os
import ipaddress
import socketpool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as requests
import json

print("Available WiFi networks:")
for network in wifi.radio.start_scanning_networks():
    print("\t%s\t\tRSSI: %d\tChannel: %d" % (str(network.ssid, "utf-8"),
                                             network.rssi, network.channel))
wifi.radio.stop_scanning_networks()

print(f"Connecting to {os.getenv('WIFI_SSID')}")
wifi.radio.connect(os.getenv("WIFI_SSID"), os.getenv("WIFI_PASSWORD"))
print(f"Connected to {os.getenv('WIFI_SSID')}")
print(f"My IP address: {wifi.radio.ipv4_address}")

ping_ip = ipaddress.IPv4Address("8.8.8.8")
ping = wifi.radio.ping(ip=ping_ip) * 1000
if ping is not None:
    print(f"Ping google.com: {ping} ms")
else:
    ping = wifi.radio.ping(ip=ping_ip)
    print(f"Ping google.com: {ping} ms")

# requests
socket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http = requests.Session(socket, None) # 不使用ssl

# weather key
weather_key = os.getenv('WEATHER_KEY')
weather_city = os.getenv('WEATHER_CITY')
# weather url
url = (
    "http://api.seniverse.com/v3/weather/now.json?"
    + "key="
    + weather_key
    + "&location="
    + weather_city
    + "&language=zh-Hans&unit=c"
)
#url = f"http://api.seniverse.com/v3/weather/now.json?key={os.getenv('WEATHER_KEY')}&location={os.getenv('WEATHER_CITY')}&language=zh-Hans&unit=c"

print("Fetching text from %s" % url)
# response = requests.get(url, pool=socket)
response = http.get(url)
# print("-" * 40)
# print("Text Response: ", response.text)
print("-" * 40)
response_json = response.json()
dump_object = json.dumps(response_json)
print("JSON Dump: ", dump_object)
#print("JSON Response: ", response)
print("-" * 40)
# 提取天气信息
location = response_json["results"][0]["location"]["name"]
temperature = response_json["results"][0]["now"]["temperature"]
description = response_json["results"][0]["now"]["text"]
# 打印天气信息
print("位置:", location)
print("当前温度:", temperature, "℃")
print("天气状况:", description)

  1. 创建热点(AP)

Wifi热点就更加简单了,直接调用wifi.radio.start_ap就可以了。

import wifi

import os

print("wifi ap test")

# 使用setting中的SSID和密码来启动访问点

wifi.radio.start_ap(os.getenv("WIFI_SSID"), os.getenv("WIFI_PASSWORD"))

while True:

    pass

其中WIFI_SSID和WIFI_PASSWORD是自定义在settings文件中的热点的ssid和password。

网友:
ESP32-S3是自带wifi功能的,因此可以无须外部无线模块进行wifi联网操作。另外,CircuitPython模块提供了一些简单易用的API接口,大大降低了联网操作的难度。

网友A:
还是得会一点python的基础,我就让while True:pass这句话导致失败了

网友:
学过一点py,看楼主的解释能看懂代码意思,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得会一点python的基础,我就让while True:pass这句话导致失败了

还真没太注意不加pass会怎么样,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