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t*0.625

楼主:
在单片机中 tt=t*0.625 改写成tt=t*625/1000 这样改行吗?

网友:
如果t是浮点或者双精度变量那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要简化计算,可以变为:

tt = tt * 5 / 8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注意t和tt的类型,一般进行相近运算的时候这样算会更接近

网友:
应该更改成tt=t*625/1000.0f  因为你的tt t类型不一定可以支持你想的计算流程

网友A:
如果你的单片机带有浮点运算单元,那么直接乘以0.625就行。

如果你的单片机不具备浮点运算能力、不想加载肥硕的浮点库、tt和t都是整数,那么可以 tt = (t>>1) + (t>>3);

网友:
建议写成tt=(t*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单片机带有浮点运算单元,那么直接乘以0.625就行。 如果你的单片机不具备浮点运算能力、不想加 ...

这个方法好,整数就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