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双线并绕与两组线圈分开绕的差异是什么?

楼主:
共模电感,双线并绕与两组线圈分开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外观和工艺操作:双线并绕是将两根线重叠沿着磁芯并绕,工艺操作相对简单。而两绕组分开绕则是将两根绕组分开,各占磁芯一边沿着磁芯接近180°半绕,工艺操作相对复杂。

漏感和分布电容:双线并绕的漏感较小,但两组之间的电容值较大。而两绕组分开绕的漏感较大,但两组之间的电容值较小。

滤波效果: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下,选择双线并绕或两绕组分开绕会对滤波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在某些场景下,双线并绕更适合采用“共模+差模”滤波方式,而两绕组分开绕更适合采用“共模+共模”滤波方式。

  两种绕法有何特点?

1、双线并绕

两根线重叠沿着磁芯并绕,工艺操作较为简单;
小体积,制作大感量,过滤中低频率。
有较小的差模电感
有较高的耦合电容
有较小的漏感

若采用“共模+差模”滤波方式,则不容易通过EMI,即使传导通过,辐射也很难通过,很难以兼顾;

2、两组线圈分开绕

两根绕组分开,各占磁芯一边沿着磁芯接近180°半绕,工艺操作相对复杂。

大体积、制作小感量、过滤中高频率。
有较小的等效分布耦合电容
有较高的漏感

若采用“共模+共模”滤波方式,适当的调整圈数、电感、漏感、和绕线的手法,可以兼顾。

因此要根据实际应用情况选择绕法。在选择共模电感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设计需求来决定采用双线并绕还是两绕组分开绕。

网友:
不错的内容,好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
一般很少有采用第一种类型的绕法,毕竟共模电感这样绕制电感量低不说还没办法抵消磁环内部的感量,极容易饱和,最终emi效果低下

网友:
如果不是共模电感而是 巴仑(传输线变压器),就非得双线并绕才对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