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开发环境中编写 micropythhon 代码

楼主:
Micropopy CLI 是一种项目管理/生成工具,用于在现代 IDE(例如VSCODE)中编写 Micropython 代码。它的主要目标是自动化创建工作空间的过程:

  • Linting 兼容 Micropython
  • VSCODE INTELLISENSE
  • 自动补全
  • 依赖管理
  • VCS兼容性

图片

安装

可以从Python软件包索引(PYPI)下载并安装软件的最新版本,如:

pip install --upgrade micropy-cli

 更多说明

网友:
Micropopy CLI 是一种项目管理/生成工具,用于在现代 IDE(例如VSCODE)中编写 Micropython 代码。

这个工具好呀!

网友A:
Thonny菊花一紧,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vscode越来越臃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onny菊花一紧,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vscode越来越臃肿了

主要还是插件臃肿,是不是可以根据打开的代码选择加载的插件。

网友:
这个和普通的python插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有点复杂,新建项目还要打一波命令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onny菊花一紧,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vscode越来越臃肿了

要说臃肿,现在的操作系统最臃肿了,数十万个文件占用了数十G空间,大部分文件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复杂,新建项目还要打一波命令行。

命令行加github,就决定了国内大部分人不会用它。

网友C:
又看到vscode,不会是CEC-IDE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看到vscode,不会是CEC-IDE吧,哈哈哈。

这个应该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onny菊花一紧,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vscode越来越臃肿了

关键是如果用vscode idf两个版本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一直用Thonny,但是遇到到好几次闪退了,都是保存文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