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华HC32F448测评】+W25Q64的读写及应用

楼主:
HC32F448配有256KB的Flash闪存,利用它可支持TFT屏的图像数据存储,但要实现数码相框那样的多幅图像存储,则需要板W25Q64的配合。

W25Q64的电路如图1所示,共占用6个引脚。

图1  W25Q64电路

W25Q64各引脚的连接关系为:

SCK---PB14

NSS---PC7    (引脚重叠使用)

IO0---P B13

IO1---PD9

IO2---PD10

IO3---PD11

为进行W25Q64读写功能的使用,所配置的TFT显示屏如图2所示,它是直接使用开发板上的LCD屏接口来连接的,故能省去连线的烦扰,并能有效地通过显示的可靠性。

图2 显示屏与开发板连接

TFT屏各引脚的连接关系为:

BLK:PB10

SCK:PA12

DSI:PC4

DC:PE12

RST:PE14

CS :PC7

通过观察会发现这里有引脚重叠使用的情况下,但经实际的测试它不会影响正常的使用。

实现W25Q64存储图像及图像再现的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int32_t i,j,w;
    LL_PERIPH_WE(EXAMPLE_PERIPH_WE);
    Init_TFT();
	tft_Init();
    BACK_COLOR=RED;
    POINT_COLOR=WHITE;
    LCD_Clear(RED);//YELLOW
    LCD_ShowString(80,10,"HC32F448");
	LCD_ShowString(80,40,"2.2' TFT");
	LCD_DrawLine(0,60, 239, 60);
	LCD_DrawLine(0,290, 239, 290);
	LCD_ShowString(80,295,"jinglixixi");
    BSP_CLK_Init();
    BSP_W25QXX_Init();
    LL_PERIPH_WP(EXAMPLE_PERIPH_WP);
    LoadData();
    w=0;
	for(j=0;j<7;j++)
	{
          w=j*4096;
		  (void)BSP_W25QXX_EraseSector(w);
	}
	for(j=0;j<7;j++)
	{
		  w=j*4096;
		  (void)BSP_W25QXX_Write(w+SPI_FLASH_ADDR, gImage_fj+w, SPI_FLASH_DATA_SIZE);
		  (void)BSP_W25QXX_Write(w+SPI_FLASH_ADDR+2048,gImage_fj+2048+w, SPI_FLASH_DATA_SIZE);
   	}
	Address_set(40,150,199,229);
	for(j=0;j<6;j++)
	{
		   w=j*4096;
           (void)BSP_W25QXX_Read(w+SPI_FLASH_ADDR, m_au8ReadData, SPI_FLASH_DATA_SIZE);
		   for(i=0;i<1024;i++)
	       {
			   LCD_WR_DATA8(m_au8ReadData[+i*2]);
               LCD_WR_DATA8(m_au8ReadData[i*2+1]);
	       }
	       (void)BSP_W25QXX_Read(w+SPI_FLASH_ADDR+2048, m_au8ReadData, SPI_FLASH_DATA_SIZE);
		   for(i=0;i<1024;i++)
	       {
			   LCD_WR_DATA8(m_au8ReadData[i*2]);
               LCD_WR_DATA8(m_au8ReadData[i*2+1]);
	       }
	}
	w=6*4096;
    (void)BSP_W25QXX_Read(w+SPI_FLASH_ADDR, m_au8ReadData, SPI_FLASH_DATA_SIZE);
	for(i=0;i<512;i++)
	{
		  LCD_WR_DATA8(m_au8ReadData[+i*2]);
          LCD_WR_DATA8(m_au8ReadData[i*2+1]);
    }
	LCD_ShowString(80,70,"W25Q16");
	while(1);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3所示,说明功能设计正常有效。

仿此,就可实现图库的构建及数码相框功能的实现。

图3  图像再现

网友A:
谢谢分享W25Q64的读写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W25Q64的读写测试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