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ESD二极管,该如何选型?

楼主:
ESD静电二极管在电路应用中很常见,静电二极管的选用应该关注的参数有:工作电压、击穿电压、钳位电压、结电容、漏电流、峰值脉冲电流、峰值脉冲功率等等。关于ESD二极管选型,这是个经典永不过时的话题,ESD二极管选型技巧如下:
1.ESD管工作电压要大于电路中最高工作电压;
2.IPP和VC的选择是要根据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来选择IPP的型号,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VC应小于被保护芯片所能耐受的最大峰值电压;
3.用于信号传输电路保护时,要注意所传输信号的频率或传输速率,当信号频率或传输速率较高时,应选用低结电容系列ESD管;
4.根据电路设计布局及被保护线路数选择合适的封装。ESD静电二极管封装的大小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器件的防护等级大小,一般封装越大的器件可容纳的ESD芯片面积也越大,防护等级也越高,反之亦然。

ESD规格书下载: ESD5B5CU SOD-523

网友:
根据电路设计布局及被保护线路数选择合适的封装。ESD静电二极管封装的大小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器件的防护等级大小,一般封装越大的器件可容纳的ESD芯片面积也越大,防护等级也越高,反之亦然。

网友:
这个双向ESD二极管和单向ESD二极管性能上应该没差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