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过程文件为什么那么大?

楼主:
最近换硬盘,在拷贝代码,发现拷贝源码的时候速度很慢,在拷贝编译的文件拷贝速度就比较快,应该是编译的文件比较大,所以拷贝的速度比较快,为什么编译的过程文件【.o】那么大,而最中生成的【Hex】文件那么小。

同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直接复制快,还是压缩成压缩包然后复制再解压快。感觉文件多,复制非常慢(1MB/s),大文件复制就比较快(100MB/s)。

网友A:
如果小文件特别多,建议压缩后进行跨硬盘复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小文件特别多,建议压缩后进行跨硬盘复制

小文件确实多,都是源码呀。先拷一部分要用的吧,剩下的等下班了放那里拷好了。压缩解压还占内存,算了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文件确实多,都是源码呀。先拷一部分要用的吧,剩下的等下班了放那里拷好了。压缩解压还占内存,算了算 ...

多是小文件,一弄就是上万个,你的处理器处理不过来所以才慢的,压缩就快了

网友:
.o删了也行 编译后会重新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是小文件,一弄就是上万个,你的处理器处理不过来所以才慢的,压缩就快了

180GB大概130w个文件。预计要10个小时,所以白天不拷贝,下班了再拷。

网友C:
写个批处理,把所有过程文件、临时文件、备份文件删干净,再将工程压缩归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写个批处理,把所有过程文件、临时文件、备份文件删干净,再将工程压缩归档。

删除指定后缀的文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删除指定后缀的文件呗。

是的。参考 keilkill.bat。

网友D:
这个是寻址慢,copy 过程不光是文件传输,还有建立新的硬盘空间的地址,每个文件的独立地址索引花时间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寻址慢,copy 过程不光是文件传输,还有建立新的硬盘空间的地址,每个文件的独立地址索引花时间捏。

这样啊,解压的过程是不是也要进行寻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解压的过程是不是也要进行寻址?

一样都要的。不过确实可以把.o之类的找出来删掉再打包拷。

网友:
目标文件中可能包含了库函数和外部引用的代码,这些代码在编译时会被嵌入到目标文件中,增加了文件的大小

网友F:
压缩要时间,解压要时间,算下来,节省不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样都要的。不过确实可以把.o之类的找出来删掉再打包拷。

项目太多了,直接拷贝了,多花点时间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缩要时间,解压要时间,算下来,节省不了多少

是的,感觉时间似乎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项目太多了,直接拷贝了,多花点时间罢了~

写个脚本删了压缩呀,比你等拷贝节省时间多了。摸鱼摸出来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个脚本删了压缩呀,比你等拷贝节省时间多了。摸鱼摸出来的经验

摸鱼能摸出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