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死区时间能这样用吗,仿真看着还能用,没这样用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死区时间能这样用吗】

可以。

不过,何必这样产生死区?现代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已经把死区电路做到了芯片中,直接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区时间能这样用吗】 可以。 不过,何必这样产生死区?现代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已经把死区电路做到了 ...

嗯嗯多谢,选型的时候没有选带死区的控制芯片,就想着先自己弄个死区看看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
仿真波形没看出来死区时间多大

一般有就行,基本上全桥四个管子都能导通

网友B:
PWM波形设置死区,32位单片机可以查死区时间计算表

网上流传的死区时间控制方法很多

TD=Toff(max)-Ton(min)

TD:死区时间
Toff : 关断延迟时间
Ton : 开通延迟时间

考虑到分散性:留 20%的误差量 TD‘=TD*1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波形设置死区,32位单片机可以查死区时间计算表 网上流传的死区时间控制方法很多 TD=Toff(max)-To ...

嗯嗯多谢指导,试一下。

网友C:
这个仿真软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仿真软件叫什么名字

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