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D采集的电压值 如何LCD显示

楼主:
最近在学习用FPGA内部A/D采集电压,A/D部份基本清楚,但是采集的A/D值要如何处理,才能LCD显示出来,没有搞明白这个逻辑. 做过的帮忙指点下.

网友:
  1. 首先,确定你的A/D转换器的位数,例如12位或16位。这可以决定你得到的A/D值的范围和精度。

  2. 接下来,使用适当的逻辑电路(例如组合逻辑或时序逻辑)将A/D值转换为适合LCD显示的格式。通常,你需要对A/D值进行一些计算和格式化操作。

  3. 对于数据格式的处理,你需要将A/D值转换为可以在LCD上显示的数字或字符。这可能包括将A/D值转换为十进制数字、二进制数码显示、BCD码等等。

  4. 在将数据发送到LCD之前,你需要与LCD进行通信这通常包括配置LCD的通信接口(例如SPI或I2C)以及发送命令和数据到LCD的相应寄存器。

5.一旦配置好LCD,就可以将处理的数据发送到LCD显示了。你需要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LCD的通信接口发送到LCD的数据寄存器,以便在LCD上显示。

请注意,以上只一个基本的处理逻示例,具体的实现方式可能会因使用的FPGA器件和LCD型号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你需要参考FPGA和LCD的相关文档和手册,以了解适配你使用的器件和模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接口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A/D转换器的位数,例如12位或16位。这可以决定你得到的A/D值的范围和精度。 ...

这个口吻有点像GPT回答的,呵。

网友:
步骤1,2,4我大概知道怎么处理,关键是步骤3,我试试看. 感谢!

网友:
问问题要问具体,不然别人怎么回答,比如采用什么公司的什么型号的FPGA,内部AD模块用的是哪一路,什么工作模式,采样时钟多少,量化宽度多少,采用什么LCD模组,LCD的显示屏分辨率是多少?黑白还是彩色?和FPGA之间是什么显示接口,使用纯逻辑驱动LCD,还是通过FPGA内部的硬核ARM驱动的LCD?是否上了操作系统?上了操作系统配的什么驱动?

网友:
北京太速科技的"基于DSP TMS320C6678+FPGA XC7V690T的6U VPX信号处理卡"的确不错!

网友:
主要是看用的什么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