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 接收FIFO缓存溢出该怎么处理?

楼主:
使用DM9000做第片网卡,通过监听DM9000的寄存器;发现DM9000连接到路由器上,很容易就产生接收FIFO溢出;产生FIFO溢出后,DM9000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BPTR(08H):背压门限寄存器  设置为0x37:背压门限最高值为3K;拥挤时间为200us

FCTR(09H):溢出控制门限寄存器:设置为0想8;接收FIFO缓存溢出门限最高值为3K,接收FIFO缓存溢出门限最低值8K

网友A:
有没有FIFO有数据时产生中断的寄存器?一旦有数据,就直接去读数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FIFO有数据时产生中断的寄存器?一旦有数据,就直接去读数据就行了。

一旦产生FIFO溢出,此时DM9000读取MRCMDX(REG_F0)和MRCMD(REG_F2)寄存器的状态全是0;就算产生FIFO中断的信息,无法根据获取的数据包的描述,所以是无法读取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