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入buck电路实现太阳能市电互补

楼主:
VBUS PGND是交流电220V整流出来直流电正负极,DC+ DC-是光伏120-400V的正负极,想用双输入buck电路实现太阳能与市电互补,通过光伏电压和输出电压来调节两个mos管的调制。第一次接触光伏,大神指导一下能不能实现,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VBUS PGND是交流电220V整流出来直流电正负极,DC+ DC-是光伏120-400V的正负极,想用双输入buck电路实现太阳能与市电互补】

要求光伏电压低于多少进行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US PGND是交流电220V整流出来直流电正负极,DC+ DC-是光伏120-400V的正负极,想用双输入buck电路实现太 ...

120V以下

网友A:
这个电路,使用两个MOS管,且两个MOS源极不联接,驱动将比较困难,驱动两个MOS的电路与输出端电压取样的联接也比较困难。

另外,输入之一是交流市电,那么输出端GND是“带火”的,也就是输出端对大地有交流电压,这相当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使用两个MOS管,且两个MOS源极不联接,驱动将比较困难,驱动两个MOS的电路与输出端电压取样的 ...

因为电源最终是要驱动电机工作的,隔离相对来说成本较高,其实我是想用mos管做开关光伏电压低切换到市电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使用两个MOS管,且两个MOS源极不联接,驱动将比较困难,驱动两个MOS的电路与输出端电压取样的 ...

大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