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四层板设计要求

楼主:
想要请教各位前辈大佬,关于高速信号四层板绘制过程中有哪些是一定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有些固定规范。本人刚入行一个月,很多地方都不太懂,希望各位前辈大佬能顺口指点几句,十分感谢!!!

网友:
四层板倒没有什么固定规范

高速信号、射频类四层,应该是有一些讲究,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
器件摆放尽可能摆放对布线很有利,避免走线绕来绕去
时钟类线的长度要尽量短,线宽严格按照计算好的值去设定。

处理好差分之类的线等

具体什么电路还有考虑特色要求

网友:
不走特殊的   阻抗没有要求 你既可以按照规格书的参考搞即可  毕竟现在4层板也不是什么高级货、、、都普及率挺高的、、、、

网友:
时钟类线的长度要尽量短,如果有阻抗要求,线宽严格按照计算好的值去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