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高的信号频率和多长的残桩需要用到背钻工艺?

楼主:
PCB背钻工艺,是AD软件到了AD17版本支持背钻功能之后我才知道的,当时我也只是听说而已,毕业后工作画的板子最多也就8层,根本不需要背钻。现在开始搞的工业电脑主板,基本上都是14层起步,pcb上有DDR4,  PCIE, M.2,  serdes这些高速信号,这一次板子回来,有个同事突然问起,你在板子做过背钻了吗,我愣了一下,这个还真没做,其实还是因为没有一个清楚的标准,理论上过孔悬空的那部分是会对信号完整性产生影响的,但是实际工作里面该怎么处理呢,是不是直接把所有高速总线都统一做背钻?

网友A:
背钻?可以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是怎么处理PCB的吗?我头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钻?可以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是怎么处理PCB的吗?我头一次听说。

就是额外的给PCB多钻几个孔,比如某个信号的速率是1GHz方波,然后板子是20层板厚3.0mm,但是这个信号从top层布线出来打过孔和第3层的走线连接,那这个过孔在4-20层那一段都是多余的,而且这一部分会影响信号完整性,所以需要用钻头从背面钻下去一定的深度,把残余的一段过孔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额外的给PCB多钻几个孔,比如某个信号的速率是1GHz方波,然后板子是20层板厚3.0mm,但是这个信号从to ...

哦~你这么解释我理解了,就相当于把这个过孔给打通,不要只钻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你这么解释我理解了,就相当于把这个过孔给打通,不要只钻一半。

是把没有用的那一段钻掉,其实用盲埋孔最好,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钻?可以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是怎么处理PCB的吗?我头一次听说。

就是额外的给PCB多钻几个孔,比如某个信号的速率是1GHz方波,然后板子是20层板厚3.0mm,但是这个信号从top层布线出来打过孔和第3层的走线连接,那这个过孔在4-20层那一段都是多余的,而且这一部分会影响信号完整性,所以需要用钻头从背面钻下去一定的深度,把残余的一段过孔钻掉

不是埋的盲孔,是背钻?我没听说过 单纯把板子钻了不晓得有用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额外的给PCB多钻几个孔,比如某个信号的速率是1GHz方波,然后板子是20层板厚3.0mm,但是这个信号从to ...

盲埋孔是制板过程中就做好的,背钻是板子做好之后再把过孔多余的一段给钻掉,所以盲埋孔可以减少占用空间,但是背钻不行,反而因为背钻工艺还要加大走线到过孔边缘的距离

网友:
还没接触过这种知识,正好来学习一下这一块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