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303的IAP程序在keil5下使用CMSIS-DAP烧录后运行不来的问题

楼主:
以前调试GD32F303都是用ST-LINK的,也能用。

今天找不到ST-LINK,找了一个CMSIS-DAP,先下载了boot程序,再下载了应用程序。

结果boot能运行,跳到应用程序里面,SystemInit()系统时钟初始化的时候运行了一会儿就卡住了。

一开始以为自己程序写错了,后来以为电脑坏了。

最后换了st-link,烧同样的程序结果能正常运行。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读出来试试 对比一下 感觉没烧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试试 对比一下 感觉没烧进去

开头第一个字节就不一样。

从 0x8010000开始就没有数据。

  等等,为啥他会默认限制大小???

网友B:
卧槽,设置好512k后,烧录后能正常工作。然后我重新选了一遍option-device的芯片,再选择CMSIS-DAP仿真器,里面的flash download里面就又给我初始化了64k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设置好512k后,烧录后能正常工作。然后我重新选了一遍option-device的芯片,再选择CMSIS-DAP仿真器, ...

妙啊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什么加载脚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