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疑问之十

楼主:
Altium Designer19疑问之十

1.列表网络名和原理图实际网络名不一致,但是选中列表的会高亮一个网络名不一样的网络

2.同一网络不高亮显示

3.原理图update后PCB的芯片pin1管脚VBUS网络变成了NetC1_2

以上三个问题是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A:
有时候原理图、PCB来回复制改动,优先级弄乱了,导致PCB中网表名称错乱

可以找到该芯片的PCB库元件,手动update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原理图、PCB来回复制改动,优先级弄乱了,导致PCB中网表名称错乱   可以找到该芯片的PCB ...

这个应该和库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和库没有关系

后来问题有解决吗?

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原因未明,但是从库元件更新确实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问题有解决吗?   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原因未明,但是从库元件更新确实可以解决问题

解决了一部分。。。

网友C:
是不是原理图中吧同一个网络起了两个名字,然后PCB中只显示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原理图中吧同一个网络起了两个名字,然后PCB中只显示了一个

同一个网络能命名为两个名字?pads就不行 AD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网络能命名为两个名字?pads就不行 AD可以?

我用的ORCAD就可以。一个网络上面两个网络名。另两个软件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ORCAD就可以。一个网络上面两个网络名。另两个软件不知道

你这个ORCAD和capture 或者cadence allergo 有什么区别? 还是mentor pads好记  Altium Designer 也太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ORCAD和capture 或者cadence allergo 有什么区别? 还是mentor pads好记  Altium Designer 也 ...

原理图工具叫ORCAD,PCB工具叫allegro。他们都是cadence旗下的,所以二者加起来叫cadence。ORCAD是cadence公司收购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工具叫ORCAD,PCB工具叫allegro。他们都是cadence旗下的,所以二者加起来叫cadence。ORCAD是cadence ...

capture呢

网友C:
一般我们说ORCAD指代的就是原理图设计工具。其实应该叫ORCAD Capture,因为ORCAD还有其他软件。比如OrCAD PSpice Designer用来仿真的。还有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们说ORCAD指代的就是原理图设计工具。其实应该叫ORCAD Capture,因为ORCAD还有其他软件。比如OrCAD P ...

你是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什么产品的

我是硬件工程师,一天天的,用的就是ORCAD Capture!

网友D:
我用AD差不多8年了,从来没遇到这个问题,你的图应该是搞乱了,不要用port来命名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AD差不多8年了,从来没遇到这个问题,你的图应该是搞乱了,不要用port来命名网络

port 不是也可以当做网络连接符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rt 不是也可以当做网络连接符用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项目里面还有选项可以影响port的命名有没有效,用port命名是不可靠的

网友E:
9月18号发帖是问pads过孔模式有圆圈加箭头。。。

这里贴是8.30号,Altium Designer19疑问之十

楼主的专业是公司干啥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ort 不是也可以当做网络连接符用吗

你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命名冲突了,为了思路清晰一点,还是只用net label命名比较好,然后在项目设置里面取消port和sheet entry命名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硬件工程师,一天天的,用的就是ORCAD Capture!

你对阿里狗很熟悉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命名冲突了,为了思路清晰一点,还是只用net label命名比较好,然后在项目设置里面 ...

net label  快捷键是PN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9月18号发帖是问pads过孔模式有圆圈加箭头。。。 这里贴是8.30号,Altium Designer19疑问之十   ...

用两个软件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t label  快捷键是PN对吧

差不多,以我的经验来看,单纯用netlabel来命名网络是最可靠的,混用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软件有问题么

当然有问题啦

都是软件操作的基础问题,有功夫整着10问题截图时间,不如认真问一两个有难度的问题

这所谓的10个问题,都是,可以类似PCB库元件、软件操作的基本问题,原理图update的基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对阿里狗很熟悉对吧

嗯,现在搞设计就是用的cadence16.6,以前用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