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压互感器采集到的微弱交流信号,经过运放放大偏置后的放大信号,要怎么处理?

楼主: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为了将市电转换为单片机可采集的模拟量,那么我是将放大后 的信号加加法电路平移还是使用精密整流转换?

最好是得到一个比较平滑的直流信号,应该怎么做,有没有大佬支支招?

网友:
附电路图

网友:
有没有大佬救救孩子,看不懂了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没有加上偏置,但使用了单电源,所以不能工作。此电路需要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没有加上偏置,但使用了单电源,所以不能工作。此电路需要修改。

使用两个电阻分压不能实现偏置的效果吗

网友: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为了将市电转换为单片机可采集的模拟量】

单片机使用单电源,所以单片机可采集的模拟量其量值必须在GND与单片机电源电压之间。互感器输出的是交流。如果将互感器输出放大送单片机,并且加上一定直流偏置,那么送到单片机的是完整的交流波形。如果将互感器输出精密整流再送单片机,那么送到单片机的是交流绝对值波形。两个办法都可以,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A:
你的互感器初级,是多高频率的信号?

此电路运放输出端接了个电容到地,此电容毫无用处,而且极其容易引起寄生振荡。

互感器次级串联了个电容,此电容也毫无用处。

网友:
此电路要加偏置,应该将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对调,构成同相放大器。偏置加在运放反相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两个电阻分压不能实现偏置的效果吗

加偏置,一般就是用两个电阻对电源电压分压。不过,电源电压往往不够稳定,要求高的情况,可能需要另加标准电压源。

网友:
电压互感器,通常输出幅度不会很小。既然幅度不小,那就没有必要放大。

你的电压互感器输出幅度多大?

网友:
抱歉,看错了。该电原理图已经加上了直流偏置,是两个电阻分压构成的。4楼回复作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互感器初级,是多高频率的信号? 此电路运放输出端接了个电容到地,此电容毫无用处,而且极其容易 ...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互感器初级220V进,变比是1000:1000,2ma:2ma,我想得到一个可以跟随互感器初级电压变化,输出端也会变化,最好是直流信号的,这样的好处是软件上面方便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互感器初级,是多高频率的信号? 此电路运放输出端接了个电容到地,此电容毫无用处,而且极其容易 ...

因为学生本人基础较差在参考了网上零零碎碎的信息后,才做出的第一版电路,您见笑了,希望老师能给学生一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互感器初级220V进,变比是1000:1000,2ma:2ma,我想得到一个可以跟随互感器初级电压变 ...

【我想得到一个可以跟随互感器初级电压变化,输出端也会变化,最好是直流信号的,这样的好处是软件上面方便处理。】

问题来了:输出直流信号,这个直流信号是要与交流信号的峰值成比例,还是与交流信号的有效值成比例?

若要与峰值成比例,那么用精密整流比较方便,单片机软件几乎不用考虑对输入信号进行处理。若要与有效值成比例,比较省事的办法是让单片机处理(采集瞬时值,平方,求平均,开方),再DA输出,当然用带偏置的放大器比较合理。

所以我说,“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互感器初级220V进,变比是1000:1000,2ma:2ma,我想得到一个可以跟随互感器初级电压变 ...

【互感器初级220V进,变比是1000:1000,2ma:2ma】

【ma】应为【mA】。

这样的互感器,输出幅度达到2V一点问题也没有,不必放大,电压跟随加偏置即可。频率这么低,精密整流也很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初级220V进,变比是1000:1000,2ma:2ma】 【ma】应为【mA】。 这样的互感器,输出幅度达到2 ...

这样可以吗,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吗,老师

此电路使用单电源,又没有加直流偏置,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初级220V进,变比是1000:1000,2ma:2ma】 【ma】应为【mA】。 这样的互感器,输出幅度达到2 ...

我突然想到如果输出幅度达到2V,直接用二极管整流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想到如果输出幅度达到2V,直接用二极管整流可以吗,

直接用二极管整流,那就不“精密”了,输出比输入要少一个或者两个二极管压降。作为信号测量,如果能够容忍这个二极管压降的误差,那就可以,否则就不行。

二极管压降接近于固定的数值,所以输入高电压时压降带来的误差可以忽略,例如220V交流市电直接整流,误差不过千分之一二。而2V的交流电压,误差就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使用单电源,又没有加直流偏置,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我又修改了一下,你看下可以吗?我对互感器输出另一端的接法感到很疑惑,到底要怎么接,直接接地还是接到非反相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二极管整流,那就不“精密”了,输出比输入要少一个或者两个二极管压降。作为信号测量, ...

受教了,因为我在考虑,如果只是区分220V和110V的话,只要两个特征值,应该是比较好区分的,如果压降太大,是否可以对直流进行放大,这样的话,又有点本末倒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因为我在考虑,如果只是区分220V和110V的话,只要两个特征值,应该是比较好区分的,如果压降太大 ...

【我在考虑,如果只是区分220V和110V的话,只要两个特征值,应该是比较好区分的】

如果你的目的是区分220V和110V交流市电,那对误差的要求就很低,随便一个工频小功率变压器,次级桥式整流,其输出就足够区分了。

但若要测量交流市电数值,即使是测量平均值(测量平均值比较简单},如果要求准确到1%,就不能用二极管直接整流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考虑,如果只是区分220V和110V的话,只要两个特征值,应该是比较好区分的】 如果你的目的是区分 ...

我去看了下小功率变压器的尺寸,还是大了些,尺寸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运放这块没什么经验,还是想借此机会多动动手,实际操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因为我在考虑,如果只是区分220V和110V的话,只要两个特征值,应该是比较好区分的,如果压降太大 ...

老师,对20楼的原理图有什么看法,希望能替我解决一下疑惑,能抓住一个详细解答的大佬太不容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考虑,如果只是区分220V和110V的话,只要两个特征值,应该是比较好区分的】 如果你的目的是区分 ...

老师,能否指点一下20楼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看了下小功率变压器的尺寸,还是大了些,尺寸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运放这块没什么经验,还是想借此机 ...

之所以建议用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是根据你【区分220V和110V】并且要输出一个开关量的要求来的。该小功率变压器,既提供各部分电路(比较、放大、报警……)的电源,又提供待测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能否指点一下20楼的电路原理图

20楼电路,似乎是要搭个精密整流电路,但又要使用单电源。

用什么电路,是由你要实现什么目的决定的。【如果只是区分220V和110V的话】,那就不必这么复杂,一个比较器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能否指点一下20楼的电路原理图

精密整流电路,通常要求使用双电源。这样的精密整流电路有很多。但一定要使用单电源的话,就需要使用共模范围可以达到比“地”即电源负端更低一点的运放。这样的运放有LM358等。待我找找看再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能否指点一下20楼的电路原理图
这是一个单电源精密整流仿真图和输出波形图。图中可见输出波形靠近水平线(零值)时稍有一点失真。这是因为运放不可能输出为零,最小只能输出50m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能否指点一下20楼的电路原理图

注意29楼电原理图,该电路在输入交流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的输出阻抗是不一样的。正半周期输出阻抗接近10千欧,负半周期输出阻抗很小。由此,后级的输入阻抗必须相当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