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光学追踪传感器的原理吗?

楼主:
最近看了一个介绍光学追踪传感器的视频,感觉挺神奇的,一直没弄懂这东西是怎么检测光滑金属表面的。

在网上找到一个咱们台湾产的光学追踪传感器,看着和视频里的很像,传感器上看不出有透镜,介绍里提到有激光器,再没有个体资料了,有了解这方面原理的吗?

原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 产品 - PAT9126JA-TKIT (pixart.com)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可以检测针灸的针插入的深度,和旋转的角度。不知道是用什么传感器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可以检测针灸的针插入的深度,和旋转的角度。不知道是用什么传感器做的。

和针不接触吗?

网友:
还有一个苏州的厂商也有光学追踪产品。

光学追踪传感器 - 多感科技 (mixosense.com.cn)

网友A:
接触,感觉像有个东西夹着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触,感觉像有个东西夹着针。

能是通过物理传动控制光电或者磁编码器做的检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是通过物理传动控制光电或者磁编码器做的检测吗?

如果是单检测的话,这编码得多小啊,你想针灸的针本身就特别细了,除非上边来一个很大的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是通过物理传动控制光电或者磁编码器做的检测吗?

没拆开看,有机会我拆开看看,感觉挺厉害的。

网友D:
就是光电鼠标的原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单检测的话,这编码得多小啊,你想针灸的针本身就特别细了,除非上边来一个很大的控制器

现在不知道wangerxian说的针灸是什么样的 应该不是单独的一根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拆开看,有机会我拆开看看,感觉挺厉害的。

如果不涉计到你公司机密还是非常想了解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光电鼠标的原理啊。。。

感觉挺像的 只是芯片上没看到透镜 不知道怎么在图像传感器上成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涉计到你公司机密还是非常想了解下的。

嘿嘿,我也想了解,找机会拆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知道wangerxian说的针灸是什么样的 应该不是单独的一根针吧

猜测应该是个机械针灸

网友:
666,讲的很好,又学到一个新知识,有机会试用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向大佬学习。。。。。。。。。。。。。。。。。。。。。。。。。。。。。。。

网友:
多拆机看看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