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2:网络功能使用

楼主:
1、创建WiFi热点

Circuitpython 真的很优秀,创建WiFi热点的功能只要这一句代码:

wifi.radio.start_ap(HOT_POINT_SSID, HOT_POINT_PASSWORD)

代码:

import wifi

wifi.radio.start_ap(ssid='hahaha', password='12345678')

图1、创建WiFi热点

2、连接到WiFi

连接wifi同样很简单,只要这一句代码:

wifi.radio.connect(secrets["ssid"],secrets["password"])

图2、连接到WiFi

3、连接电脑收发消息

下面做了一个tcp通讯试验,开发板连接到电脑上的tcp服务端,电脑上给开发板发个消息,开发板收到后,在终端打印出来,并且回发给电脑端。程序如下。

import wifi

wifi.radio.connect('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
print(f"My IP address: {wifi.radio.ipv4_address}")

import socketpool
import time

HOST = "192.168.31.228"
PORT = 7777
TIMEOUT = 30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print("Creating Socket")
sock=pool.socket(pool.AF_INET, pool.SOCK_STREAM)
sock.settimeout(TIMEOUT)
sock.connect((HOST, PORT))
sent = sock.send(b"start\n")
while  True:
    buff = bytearray(5)
    numbytes = sock.recv_into(buff)
    if(numbytes > 0):
        print(buff)
        sent = sock.send(buff)
    time.sleep(1)

运行效果如下。

图3、收发试验

Circuitpython上面做的轮子非常完善,大部分常用功能几乎只需几行代码都能实现,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A:
如果电脑的TCP服务没有开启,等单片机启动后电脑的TCP服务才开启,还能连上电脑的TCP服务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脑的TCP服务没有开启,等单片机启动后电脑的TCP服务才开启,还能连上电脑的TCP服务嘛?

没测试,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测试,回头试试

sock.connect((HOST, PORT))

这行指令运行后20秒左右,不开PC服务端,就会报错,期间打开的话就能连上。

网友C:
python确实是方便,不过这个各种固件怎么自己设计啊,wifi这里那个while不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确实是方便,不过这个各种固件怎么自己设计啊,wifi这里那个while不能少

貌似microPython支持多任务,我还没研究那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