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传感器评估平台MAX30001GEVKIT】上位机软件安装与体验

楼主:
一.前言

前面我们了解了开发板,现在来开始安装软件进行测试体验。先大致了解下软件的使用,后面再针对功能测试。

二.安装软件

需要注册账号登录。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center/evaluation-hardware-and-software/software/software-download.html?swpart=sfw0016980b

MAX30001G EV System Software

解压双击MAX30001GGUISetupV312.exe安装

点击更多信息,仍要运行

弹出用户账户控制对话框,点是

指定安装路径,NEXT

从桌面图标打开软件

三.体验

接上USB线开发板到电脑,上电后控制板红色灯闪烁,底板绿色电源灯亮。

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串口。

打开软件,选择对应的串口

点击Connect按钮

以上标签从到右的顺序配置流,先大致了解下每个标签下有哪些内容。

Plots下可以实时曲线显示数据

BioZ生物阻抗

ECG心电图

R-to-R两个R波的间期,即两次心跳的间隔时间。

四.建议

如果有对于每一项功能如何测试的说明更好,包括基本概念原理,如何贴导联,如何配置,如何解读曲线等。现在文档只有软件基本界面介绍,比较简单。

网友A:
那个波形图是ECG吗?感觉不太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波形图是ECG吗?感觉不太像呀。

现在还没贴

网友B:
BioZ生物阻抗主要反映的是什么指标啊?

网友C:
这个板子,没有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的,不知道玩什么,玩了什么,复合型人才估计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没有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的,不知道玩什么,玩了什么,复合型人才估计比较少。

是的,ECG等应用场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但是本质就是一个ADC。边学边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Z生物阻抗主要反映的是什么指标啊?

个人理解就是测量阻抗,加一个驱动信号测电流响应(实际通过采样电阻测得的是电压),只是生物信号一般都很微弱,1mV级别,所以ADC的精度需要比较高比如20位。本质上都是ADC采集信号。

网友D:
是个什么生物传感器啊?没看到介绍。是用什么原理做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个什么生物传感器啊?没看到介绍。是用什么原理做成的?

ADI的MAX30001G

网友:
好的,多谢回复,我来研究研究,没用过这种芯片。

网友:
上位机在哪里下的

网友:
官网下载那个文件里面没有

网友:
这个帖子好久没有回复的了,有哪位朋友能介绍一些详细的信息吗?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