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打卡第三站:9-14章——《RT-Thread设备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
阅读小伙伴们@南若   @chrisrh @wakojosin @xiaolinen @damiaa   打卡第三站题目来啦:

预计阅读完《RT-Thread设备驱动开发指南》第9-14章可解答

  1. 在控制看门狗设备中可以实现哪些操作?
  2. 看门狗设备框架源码是如何添加到工程中的?对应哪个宏定义
  3. SDIO设备框架注册出来的sd设备,设备名是什么?
  4. 对接Touch框架时,如要返回触摸点的信息,需要对接到哪个接口上。

附上>>第二站打卡题目,官方给的答案供参考,你们答的如何?

1、I2C总线设备从机地址被定义在哪个设备结构中?

struct rt_i2c_msg

2、系统中存在SPI Bus之后,要执行什么操作才能增加一个SPI从设备?

挂载操作

3、不考虑系统内存,HWTIMER硬件定时器的个数可以是无限个吗?

和硬件MCU定时器一一绑定的,其可用的定时器数量受限于硬件MCU本身定时器的数量,一般在3~15个左右

4、pwm设备中,control方法中的arg代表什么?

arg是PWM设备的配置参数,对 PWM 设备操作时,需要传入的设置参数包括pwm设备的通道号、波形周期和脉冲宽度。高电平 占空比=pulse / period。参数类型定义如下所示,具体意义请看注释内容。

1 struct rt_pwm_configuration
2 {
3     rt_uint32_t channel; /* PWM 通道: 0-n */
4     rt_uint32_t period;  /* PWM 周期时间 (单位纳秒 ns) */
5     rt_uint32_t pulse;   /* PWM 脉冲宽度时间 (单位纳秒 ns) */
6 };

5、RTC驱动依赖libc库吗?

依赖

网友:
在控制看门狗设备中可以实现哪些操作?

获取/设置超时时间、获取剩余时间、喂狗、起停看门狗

看门狗设备框架源码是如何添加到工程中的?对应哪个宏定义

由RT_USING_WDT宏控制

SDIO设备框架注册出来的sd设备,设备名是什么?

设备名为sd,分区对应为sdx,x=0、1、2…

对接Touch框架时,如要返回触摸点的信息,需要对接到哪个接口上。

需要提供 rt_size_t (*touch_readpoint)(struct rt_touch_device *touch, void *buf, rt_size_t touch_num)

网友:
 1,在控制看门狗设备中可以实现哪些操作?

static rt_err_t wdt_control(rt_watchdog_t *wdt, int cmd, void *arg)
{
    switch (cmd)
    {
        /* feed the watchdog */
    case RT_DEVICE_CTRL_WDT_KEEPALIVE:
        if(HAL_IWDG_Refresh(&stm32_wdt.hiwdg) != HAL_OK)
        {
            LOG_E("watch dog keepalive fail.");
        }
        break;
        /* set watchdog timeout */
    case RT_DEVICE_CTRL_WDT_SET_TIMEOUT:
#if defined(LSI_VALUE)
        if(LSI_VALUE)
        {
            stm32_wdt.hiwdg.Init.Reload = (*((rt_uint32_t*)arg)) * LSI_VALUE / 256 ;
        }
        else
        {
            LOG_E("Please define the value of LSI_VALUE!");
        }
        if(stm32_wdt.hiwdg.Init.Reload > 0xFFF)
        {
            LOG_E("wdg set timeout parameter too large, please less than %ds",0xFFF * 256 / LSI_VALUE);
            return -RT_EINVAL;
        }
#else
  #error "Please define the value of LSI_VALUE!"
#endif
        if(stm32_wdt.is_start)
        {
            if (HAL_IWDG_Init(&stm32_wdt.hiwdg) != HAL_OK)
            {
                LOG_E("wdg set timeout failed.");
                return -RT_ERROR;
            }
        }
        break;
    case RT_DEVICE_CTRL_WDT_GET_TIMEOUT:
#if defined(LSI_VALUE)
        if(LSI_VALUE)
        {
            (*((rt_uint32_t*)arg)) = stm32_wdt.hiwdg.Init.Reload * 256 / LSI_VALUE;
        }
        else
        {
            LOG_E("Please define the value of LSI_VALUE!");
        }
#else
  #error "Please define the value of LSI_VALUE!"
#endif
        break;
    case RT_DEVICE_CTRL_WDT_START:
        if (HAL_IWDG_Init(&stm32_wdt.hiwdg) != HAL_OK)
        {
            LOG_E("wdt start failed.");
            return -RT_ERROR;
        }
        stm32_wdt.is_start = 1;
        break;
    default:
        LOG_W("This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return -RT_ERROR;
    }
    return RT_EOK;
}

喂狗、设置超时时间、获取剩余时间、起东看门狗

RT_DEVICE_CTRL_WDT_KEEPALIVE:
RT_DEVICE_CTRL_WDT_SET_TIMEOUT:
RT_DEVICE_CTRL_WDT_GET_TIMEOUT:
RT_DEVICE_CTRL_WDT_START:

看门狗设备框架源码是如何添加到工程中的?对应哪个宏定义

RT_USING_WDT

SDIO设备框架注册出来的sd设备,设备名是什么?

sdx 如sd0 sd1 sd2等

对接Touch框架时,如要返回触摸点的信息,需要对接到哪个接口上。

rt_size_t (*touch_readpoint)(struct rt_touch_device *touch, void *buf, rt_size_t touch_num);

struct rt_touch_ops
{
    rt_size_t (*touch_readpoint)(struct rt_touch_device *touch, void *buf, rt_size_t touch_num);
    rt_err_t (*touch_control)(struct rt_touch_device *touch, int cmd, void *arg);
};

网友:
1,控制看门狗设备的操作有:(1)获取溢出时间:RT_DEVICE_CTRL_WDT_GET_TIMEOUT;(2)设置溢出时间:RT_DEVICE_CTRL_WDT_SET_TIMEOUT;(3)获取剩余时间:RT_DEVICE_CTRL_WDT_GET_TIMELEFT;(4)喂狗:RT_DEVICE_CTRL_WDT_KEEPALIVE;(5)启动看门狗:RT_DEVICE_CTRL_WDT_START;(6)停止看门狗:RT_DEVICE_CTRL_WDT_STOP。

2,宏定义为:RT_USING_WDT。

3,设备名:sdx,如:sd0,sd1...等。

4,需对接在rt_size_t (*touch_readpoint)(struct rt_touch_device *touch, void *buf, rt_size_t touch_num)接口上。

网友:
1、控制看门狗设备中,命令控制字可取如下宏定义值: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GET_TIMEOUT    (1) /* 获取溢出时间 */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SET_TIMEOUT    (2) /* 设置溢出时间 */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GET_TIMELEFT   (3) /* 获取剩余时间 */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KEEPALIVE      (4) /* 喂狗 */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START          (5) /* 启动看门狗 */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STOP           (6) /* 停止看门狗 */

2、看门狗设备框架源码添加到工程中在RT-Thread Settings的设备驱动程序中,选择WDT进行开启;对应宏定义在rtconfig.h为:#define RT_USING_WDT

3、SDIO设备框架注册出来的sd设备,设备名是什么?

sdx,例如:#define SD_DEVICE_NAME "sd0"

4、对接Touch框架时,如要返回触摸点的信息,需要对接到哪个接口上

应用层调用如下接口读取触摸点信息:

rt_size_t rt_device_read(rt_device_t dev, rt_off_t pos, void* buffer, rt_size_t size);
//读取一个触摸点
rt_device_read(touch_dev, 0, read_data, 1) == 1
//读取五个触摸点
rt_device_read(touch_dev, 0, read_data, 5) == 5

驱动层函数如下,在设备register时进行接口函数对接:device->read = rt_touch_read;

static rt_size_t rt_touch_read(rt_device_t dev, rt_off_t pos, void *buf, rt_size_t len)
{
    rt_touch_t touch;
    rt_size_t result = 0;
    RT_ASSERT(dev != RT_NULL);
    touch = (rt_touch_t)dev;

    if (buf == NULL || len == 0)
    {
        return 0;
    }

    result = touch->ops->touch_readpoint(touch, buf, len);

    return result;
}

网友:
1、RT_DEVICE_CTRL_WDT_GET_TIMEOUT(获取溢出时间);
      RT_DEVICE_CTRL_WDT_SET_TIMEOUT(设置溢出时间);
      RT_DEVICE_CTRL_WDT_GET_TIMELEFT(获取剩余时间);
     RT_DEVICE_CTRL_WDT_KEEPALIVE(喂狗);
     RT_DEVICE_CTRL_WDT_START(启动看门狗);
     RT_DEVICE_CTRL_WDT_STOP(停止看门狗);
2、RT_USING_WDT
3、sdx
4、rt_size_t rt_touch_read(rt_device_t dev, rt_off_t pos, void *buf, rt_size_t 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