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什么是敏感信号

楼主:
一直对敏感信号没有什么概念,我的认识中敏感信号就是高频的信号和模拟采样信号,知道的就是:晶振信号,蜂鸣器电源和地,串口通讯的RT、TX信号,RS485的差分信号...,好像也就这些了。尤其是RS485的差分信号,布线时两条线的间距是多少3W吗,还是其它的信号要距离这两条差分线3W或更远。

还有芯片的VCC和GND,我的处理都是:GND直接接104,然后104的GND直接就近打孔到GND,104电源就是15mil或20mil接电源VCC,然后所有的电源汇总接4.7u电容。偶尔布线不通了就就近接VCC,我画的板子都是低速板子,也就是仪表、电气的控制电路啥的。20多年了没有因为PCB不合格出问题的。但是最近想弄一下SDRAM和LCD屏的PCB还有BGA的封装MPU,所以想提高一下,不知道如何入门高速板子。

网友:
高速的板子不太容易画,我同事画了一块带SDRAM的,不太稳定。

网友:
RS485信号走线按照差分,等长就行吧。

高速信号主要是信号的阻抗连续性,并行线的等长

网友:
一般没有特定要求的,基本上就是对敏感信号包地,然后距离留的足一点

网友:
高速的板子不太容易画,我同事画了一块带SDRAM的,不太稳定。

dram 等长线 时序 都贼考究,我以前老师傅也说 频率高了才见真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am 等长线 时序 都贼考究,我以前老师傅也说 频率高了才见真功夫

是的,这个还是比较考验技术的,小白画出来一定会存在各种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高频信号和模拟信号吧,尤其模拟信号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