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ZET6+LAN8720,DMA以太网移植LWIP协议栈,UDP通信ping测试每65535包丢一包

楼主:
每次测试到65535包就丢一包,用Wireshark抓包发现PC端是成功下发了,但MCU这边没收到,网络接收数据的中断都没进去。

换成STM32F407ZET6+LAN8720,也是一样的LWIP协议栈测试就没问题,大佬们帮忙看看该从哪里去入手排查呀?

网友A:
如果每次必现 我建议还是看看是不是底层啥的有一些限制或者阈值什么的,如果之后能ping通,丢包概率只是1/65536,我觉得也可以接收,协议上反正也要做重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次必现 我建议还是看看是不是底层啥的有一些限制或者阈值什么的,如果之后能ping通,丢包概率只是1/6 ...

是的,协议上加了重传机制,就是好奇这个问题,我有怀疑可能是uint16定义的原因,但没找到相关的地方,直接搜索0xffff这个值也大都是不相关的,尝试改了几个也没啥效果

网友:
这丢包率蛮好的了吧   应用层加个机制吧  底层的估计原因不好找的

网友:
GD32F470+lwip 丢包问题分析及解决-CSDN博客 这是我写的,希望能够帮到你。各位同僚也可以帮忙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