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电动车灯DC-DC降压恒流芯片AP5170支持线性调光95%高效率IC

楼主:
产品描述
AP5170 是一款效率高,稳定可靠的 LED 灯恒流驱动控制芯片,内置高精度比较器,固定关断时间控制电路,恒流驱动电路等,特别适合大功率 LED 恒流驱动。
AP5170 采用 ESOP8 封装,散热片内置接 SW 脚,通过调节外置电流检测的电阻值来设置流过 LED 灯的电流,支持外加电压线性调光,最大电流 1.5A。
AP5170 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峰值电流控制方式,其工作频率最高可达 300KHz,可使外部电感和滤波电容体积减小,效率提高,节省 PCB 面积,关断时间最小为 620ns,并可通过外部电容进行调解,工作频率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调节。在 EN 端加 PWM 信号,可调节 LED 灯的亮度。

特点
◆ 内置温度保护
◆ 输出短路保护
◆ 关断时间可调
◆ 高效率:可高达 95%
◆ 最大工作频率:300KHz
◆ 内置电流采样前沿消隐电路
◆ 宽输入电压范围:5V~100V
◆ 峰值电流采样电压:250mV
◆ 内置 100V 功率管及 5.6V 稳压管
◆ 亮度可调:EN 端的 PWM 调光和 DIM 端的线性调光
应用领域
◆ LED 手电筒
◆ 大功率 LED 驱动
◆ 电动车,摩托车灯照明
应用信息
●工作原理
AP5170 采用峰值电流检测和固定关断时间的控制方式,电路工作在开关管导通和关断两种状态。
AP5170 典型应用图,当 MOS 开关管处于导通状态时、输入电压通过 LED 灯、电感、MOS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 Rcs 对电感充电,流过电感的电流随充电时间逐渐增大,当电流检测电阻 Rcs 上的电压降达到电流检测阈值电压 VCS_TH 时,控制电路使得内置的 MOS 开关管关断。
当 MOS 开关管处于关断状态时,电感通过由 LED 灯、续流二极管 DFW 以及电感自身组成的环路对电感储能放电。MOS 开关管在关断一个固定的时间 TOFF 后,重新回到导通状态,并重复以上导通与关断过程。
●调光模式
AP5170 支持两种调光模式,一种是通过 EN 端进行 PWM 调光,另一种是通过 DIM 端进行线性调光DIM 引脚引入直流电压可实现线性调光功能。当不需要调光时,需直接拉高电压至 VDD引脚,不能悬空。当通过电阻阻值进行调光时,需在 VDD 与 DIM 引脚之间接入 50KΩ以内的电阻,并在 DIM 引脚并联一个 100nf 电容到 GND,以防止开关信号的干扰,影响调光性能。
●温度保护
AP5170 芯片内置温度保护功能,温度保护起始点为 130℃到 150℃后电流下降至正常输出电流的 60%。
AP5170 芯片还内置短路保护功能,当输出短路时,可降低输入电流,限制模块电流,起到保护模块的功能。

网友:
没有做过恒流驱动的方案,以后有机会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