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原理图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开关电源方面的原理,以下图片是在网络上搜索到了,看到它写的注解,有些地方不是很懂,主要就是后面一段:当线圈L3经D6整流后在C5上的电压升高后,同时也表现为L2经D4整流后在C3负极上的电压更低,当低至约为稳压管D3(9V)的稳压值时D3导通,使V1有基极短路到地,关断V1,最终使输出电压降低。请问此时L2的电流走向是怎样的?谢谢了!

网友A:
同时麻烦大家能否帮忙看下这个图的大致原理,原作者解释得正确吗?

网友B:
【请问此时L2的电流走向是怎样的?】

“关断V1”之后,L2上电动势为上负下正(有点的一端为负),经二极管D4为电容C3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麻烦大家能否帮忙看下这个图的大致原理,原作者解释得正确吗?

【帮忙看下这个图的大致原理,原作者解释得正确吗?】

大致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此时L2的电流走向是怎样的?】 “关断V1”之后,L2上电动势为上负下正(有点的一端为负 ...

谢谢!请问下L2过来的是交变电流吗?这样电流就可以先通过电容C3,再到D4进行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下L2过来的是交变电流吗?这样电流就可以先通过电容C3,再到D4进行整流

【请问下L2过来的是交变电流吗?】

变压器不能传输直流,L2两端必是纯粹的交流,也就是说,L2两端电压波形在横轴之上部分的面积一定与横轴之下部分的面积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L2过来的是交变电流吗?】 变压器不能传输直流,L2两端必是纯粹的交流,也就是说,L2两端电压 ...

感谢!

网友B:
【最近在学习开关电源方面的原理】

这是个自激反激开关电源,电路看上去简单,但设计颇不易。而且此电路只能使用双极型功率管(改用MOS管比较麻烦),而现在开关电源主流使用功率MOS管,功率管也是他激(相对于自激而言),使用专门的控制和驱动芯片。所以对这种自激电路,不必太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学习开关电源方面的原理】 这是个自激反激开关电源,电路看上去简单,但设计颇不易。而且此电 ...

谢谢你!主要是想搞懂电路原理图,你说得很对,我们公司很多的产品电路都使用了专门的控制和驱动芯片,像什么升压、降压还有LLC之类的,有时候看不懂的原理图部分就问硬件工程师,学习起来也是很零散的,我主要还是负责软件部分,但想学习硬件知识后写软件可能更有好处。光看书和看资料估计不行,动下手可能效果更好点。

网友:
这不就是RCC吗?!

这种电路可以是玩具,也可以卖钱,据说,某些充电器就是个R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