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3:控制WS2812B

楼主:
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的板子上集成了一颗RGB灯WS2812B。还有两颗按键,其中复位键不能拿来当功能键使用,所以在不接外设的情况下,只有一个按键可以使用。两个器件的具体位置如下图。

介绍一下WS2812B灯珠。WS2812B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内置RGB三色灯珠,每个灯珠控制需要24位数据,8Bit绿色亮度+8Bit红色亮度+8Bit蓝色亮度,每个像素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多个灯珠组合在一起可形成灯带,灯带上的灯珠供电并联,信号线“串联”。信号由DI进到灯珠,灯珠在锁存24Bit数据后,将剩余数据整形放大后通过DO端口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灯珠,每经过一个灯珠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当灯珠接收到280μs以上的RESET数据,灯珠根据自己锁存的数据完成对RGB三色灯的控制。

如果只是把WS2812B点亮,直接采用neopixel库就行,基本的设置颜色,亮度等参数都可以实现。需要把adafruit_pixelbuf.mpy、neopixel.mpy两个库文件复制到开发板的lib目录下。我这里想做一个平滑过渡的颜色变换,就用到了HSV颜色空间。

这里我找了一个专门用于颜色变换的库:FancyLED。使用前需要把adafruit_fancyled文件夹复制到开发板的lib目录下。在这个库中,色调(H),饱和度(S),亮度(V)均使用一个小于1的浮点数表示。具体的颜色变化如下图。

FancyLED库详细介绍参见如下链接。

https://learn.adafruit.com/fancyled-library-for-circuitpython/overview

编写程序实现的功能为:按键不按下时,RGB灯慢慢变换颜色,当按下按键时,RGB灯快速变换颜色,具体代码如下。

  • import board
  • import digitalio
  • import time
  • import adafruit_fancyled.adafruit_fancyled as fancy
  • import neopixel
  • button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BUTTON)
  • button.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INPUT
  • button.pull = digitalio.Pull.UP
  • pixel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
  • pixel.brightness = 0.3
  • hue = 0
  • while True:
  • if(button.value == 0):
  • hue = hue + 0.1
  • hue = hue + 0.01
  • if(hue>1):
  • hue = 0
  • color = fancy.CHSV(hue)
  • pixel.fill(color.pack())
  • time.sleep(0.1)

实际效果如下视频。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网友:
编写程序实现的功能为:按键不按下时,RGB灯慢慢变换颜色,当按下按键时,RGB灯快速变换颜色,具体代码也给了分享,感谢!

网友:
大佬牛逼,正瞅着板子没有普通按键给我用呢

网友:
把一个按钮的功能想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