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崩溃的搭建 STM32G030F6P6 环境的经历

楼主:
年纪大了,记性不好。

怕忘了,老实说,搞开发的太不容易了,要写新功能,要解BUG,还要随时随地的和开发环境斗智斗勇。

比如我还是内心气愤难平地想骂意法

你妈的像以前F1乃至F0 F4给个例程包下载,他妈会死啊~~

算了,我这会是真的半夜在家吼的喉咙都沙了,伤身也不能把意法佬干嘛。

说回正事,是因为怕真的忘了。

虽然这次,我没事不会删掉重新搞一次,来验证和证明我真的能完全 from scratch

网友A:
首先,STM32CubeMX 这个东西下载下来,基本他妈是空的。

对,很烦,它好学不学,学 Keil 5,固件包 Package 要自己下载。

最烦的就是网速不行,初初,我以为和科学上网有关系——因为众所周知我这种老东西,经常是因为用简单易用的东西,挂墙头。

挂多了以后,我就不科学了。

后来,小兄弟大半夜看我自残锥刺股,吓坏了,赶紧远程帮我看,我才知道不用科学上网也行。

还有一个东西叫  Watt tookit 一键加速,这个一会说 。

先说回这个事情。

网上我查了一下,有兄弟说,其实包就算不好下也不要紧,可以下载离线包做本地更新——

结果更新,他妈压根没这东西,或者说,他妈用离线包可能也要先登录什么的——

是的,下面这个东西你没看错。

我最新注册的名字叫  FuckYouCubeMX

反正当前这个最新的 6.9.0,官网下的,在你 server 连不上的情况下,反正小兄弟和我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个本地更新离线包法。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让我痛哭流涕一下

网友:
然后,说一下上面那个 watt tookit

老实说,对我这种上了年纪的老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和科学上网有没什么关系

但似乎在我的钛合金狗眼看来,效果是差不多的,比如说

不就是为了 github 速度快点么

是的,外国人没了github是真的会死的,又不想想我们github卡的要死。

反正小兄弟刷刷刷一阵搞,中间我偶尔点个奶茶平复一下心情,又和人吐槽,也看走眼了他做啥了。

反正截个图吧。

嗯,选这个什么 PAC加速模式

然后,嗯,还要重启一下,好像会好,不然老是有个什么 463 端口,我他妈也不知道他干嘛了,反正我没用这个

网友:
然后,接下来继续回到CubeMX

老实说,我其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兄弟一阵刷刷刷

但我想,我把现在相关的几个界面截个图以后可能可以救命

说过了,本地手动是不行的。

2、所幸,不用代理是可以的。

对了,你可以点击那个按钮测试一下,看你现在到底能不能连接上。

如果你压根连接不上,你就,搞一键加速去,就上面那个 watt tookit

不行就重启啥的

如果你连接上了,也别太高兴,因为反正中间一堆这个那个,比如可能你会发现你还是没办法登录

3、近乎万能的 Refresh Data

我和小兄弟发现一点,只要你什么 watt tookit一键加速正常后

只要你设置——其实压根就不用设置啥

我们发现,如果你发现你登录不上——在我这次悲催的过程里,主要都是这个问题

那么,你就狂 refresh data 往往有奇效

网友:
然后,剩下的,那些设置引脚的部分,这些也是网上那些废柴自媒体文写了很多遍的,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懂的

网友:
然后生成了一个项目文件

不知道你们用啥,反正我还是习惯用 MDK

于是就来到MDK。

MDK这里,我本来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

第一,现在最新的MDK似乎是 538了。

可以直接下现成的,这里我先给一个链接。

我自己貌似还是能打开的也蛮正常。

虽然要填东西很烦——这点和ST一样,烦死了。

谁没事惦记它那点东西,下载个软件还要填资料,麻痹

就是想骗人家注册——和百度一样,但很奇怪,妈的,它越是这样我就越是不想注册和下载什么百度APP。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n344/1-1/Installation

不过先说,这是非破解版。

当然了,什么年代了,破解也容易。

具体破解方法和以前一样,相信你们都还记得那个黑黑的还老是一堆刺耳垃圾音乐的欧美风~~就不说了

只是给个最新的工具,也是小兄弟提供的。

诶,我真是,三四年不搞MCU,完全跟不上躺了。

网友:
然后,这个破玩意很烦,STM32G030F6P6都出多少年了,这货居然本身还是不自带它的package

然后,keli 5 还是他娘的众所周知的经常没办法直接在它自带的 pack manager里直接下载,还好

keil 5是支持离线包自己手动安装的。

安装方法相信你们也懂,没啥好说的,只要把下载到的 .pack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直接安装,然后,keil 5自己就会实时提醒你更新就OK了。

这里比较烦的是,你不好找你的 pack

首先提供网址,然后我会在下一个帖子,把整个过程,以我下载G030的pack为例

https://www.keil.arm.com/devices/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很白痴,但是我告诉你,真的,我一开始就到了最后一步,死活不知道在哪里点击下载

所以这种为了防止年纪大记性不好的记录发泄贴,我一般会很贴心,嫌烦的直接绕路。别JIJI

网友:
以 G030为例 整个找pack的过程截图

1、这两个 ST 和 M0自然是我们自己填的

注意——这个页面下,所有地方都是一点选自己就会生效,实时的,所以不存在什么确认之类的按钮

2、淡定,G0可不止这几个系列,还少的,点击黄色按钮

3、然后,就找到我要的 F6 系列

4、点它 DFP

5、这就是我说的该死的地方,到底是点那个箭头呢还是哪行字,反正都是蓝色,估计是链接

6、最后一个提示

在我的印象里,我似乎用Google浏览器是无法成功打开下载链接的。

但是很奇怪,我用 EDGE 就可以了。

你们遇到了也可以试试

网友: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问题

是 keil5 编译器的问题

老实讲,我有三四年没搞MCU了,所以我其实也不清楚,keil 5是什么时候换成了 ARMCC 6,简称AC6——小兄弟是这么叫的。

其实我也没关心过以前是 AC5

但似乎,AC6以后似乎是 ARMCC LANG,这个CLANG系列的玩意我是接触过一次,很烦,没搞定,想死。

当时应该是17年,我本来想移植 agg 这个图形库,都做到块OK了,最后死活卡在 clang的问题上。

不提了不提了。揪心

总之,简单地说,因为CubeMX仍然用AC5作为默认的MDK编译器,所以会和最新的MDK冲突。

如果你用老的——但我印象里也不行

CubeMX里似乎指定了 MDK版本必须是 5.32以上。

所以别纠结了。送佛送到西,我在小兄弟帮助下,把 给 最新的 keil 5 更换回 AC5 编译器的事情也搞定了。

首先给你们一个参考,小兄弟给我的,挺好用。

https://blog.csdn.net/qcmyqcmy/article/details/125814461

先给这个链接,你们后面可以参考——我反正跟着他说的做,挺OK的。

网友:
尼玛,不就带了个 C-S-D-N链接么,居然还给我吞了,估计也不是吞,明天小编上班了我找他们吐出来还我

网友:
说回正事。

我先试着上一个 AC5编译器

网友:
然后,主要说一个事情

这也是刚才 CSDN 那个链接里说的还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好吧,其实他说的挺清楚,剩下的就是实际操作时,看着来。

网友A:
接下来,我还要搞 九齐的 那种一毛钱的单片机,但愿我不要再像今晚这么失控了

不过,我有经验,可能主要是,,怎么说呢,STM32,MDK,给我的感觉总是,这是我用了很久的东西

我不应该被环境这么折腾。

所以每次特别容易抓狂。

新东西么,反正都是新的,可能,我也会比较容易原谅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STM32CubeMX 这个东西下载下来,基本他妈是空的。 对,很烦,它好学不学,学 Keil 5,固件包 Pack ...

每个固件不仅下的慢而且还不不小,一般可以去官网下载后软件中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我还要搞 九齐的 那种一毛钱的单片机,但愿我不要再像今晚这么失控了 不过,我有经验,可能主要 ...

这也是为什么新片用的人少的原因,大家都不愿意更改习惯

网友:
依赖github安装的东西真是烦。前天昨天都搞到1,2点。还是没成。

网友:
st 的cubemx现在还要用户和用户密码了。 倒退 严重倒退!

网友:
同情一下楼主。我也不喜欢这种方式,我也是直接看例程来写代码。

在ST的官网可以下载到stm32g0的cubemx的安装包,解压后,里面就是例程了。

另,Keil对包括G0系列在内的几款MCU已经免授权费了

网友B:
所以现在单片机也开始有少码或无码编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现在单片机也开始有少码或无码编程了。

少码编程或无码编程,

是图形化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