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义TBK-RD8T3x 开发板评估报告

楼主:
新定义TBK-RD8T3x 开发板评估报告

一、开发板简介

       开发板主控芯片为RD8T37P48RJ,运行频率32Mhz,,内部集成了乘法器、除法器、硬件CRC和双指针,工作电压2.0V~5.0V,工作温度-40℃~105℃高于一般工业级标准正温可达到军温级,内部有128Kb的FlashROM、SRAM,支持ISP烧录和常规烧录(常规烧录需要RD LINK PRO烧写器),如图1所示为官方提供的开发板示意图。

图1 官方开发板示意图

(1)最上面红色框内为 ISP 烧录模块:可用于 ISP 烧录

(2)黄色框内为常规烧录接口:可使用 RD_LINK PRO 烧录

(3)绿色框内为电压选择:Type-C 供电,选择芯片工作 3.3V/5V

(4)蓝色框内从上至下分别为滑条和 TK 按键

(5)其他如板上丝印所示,引出所有未使用到的 IO 管脚

二、开发板实拍图

图2 开发板正面

图3 开发板背面

       开发板实物如图2、图3所示,开发板板厚1.6mm,使用蓝色阻焊剂,白色丝印,整体焊接平整,切口处无毛刺,丝印清晰;采用Type-C接口供电(可通过跳线帽切换3.3v或5v),未采用外部晶振,使用单片机内集成的32Mhz振荡器,印制板为双面板,正面印制板如图4所示,背面印制板如图5所示;印制板ISP烧录模块处有铺铜设计,铺铜同时作为整个印制板的GND。

图4 印制板正面

图5 印制板背面

三、初始状态上电测试

        开发板出厂时已经烧入测试程序,主要功能为触控点亮LED灯,触控区域分为两块:S1区域和P1~P6区域;S1区域当手指触碰时LED灯点亮,手指离开时LED灯熄灭,并且向右滑动时会增加点亮的LED灯数量,如图6-图9所示;P1~P6区域手指点击后LED灯常亮,如图10-图11所示;触摸板灵敏,反馈速度很快。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四、程序烧录

        该种芯片使用keil5开发环境,需要官方提供的插件(RD_KEIL_Setup V1.20(LIB0D06));插件安装成功后可以选择RD 8051系列单片机如图12所示,根据官方文档做好Target设置即可进入开发环境。

图12

          本次测试主要测试芯片的pwm功能,采用串口加载的方式烧录,使用示波器测试输出口的电平状态,并测量周期、频率、幅值;打开官方提供的例程RD8T37x_128K_Demo_Code,将Test的值更改为4,使主函数进入case4内,输出PWM方波。

编译例程,生成Hex文件通过串口写入开发板如图13所示,烧写成功后关闭串口。

图13

五、PWM波测试

        本报告诣在测试新定义TBK-RD8T3x开发板的PWM波功能,选择测量PWM00、PWM01、和PWM41,其中PWM00设置占空比为30%,PWM01设置占空比为50%,修改例程通过串口烧入开发板,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幅值、频率、周期、占空比,将测试所得结果和源程序对比以验证PWM功能。

测试PWM波输出所用设备如表1所示

设备

单位

数量

DHO804示波器

3.3V电压适配器

电缆

开发板

表1

    测试设备连接方式如图14所示。

图14

        修改例程,设置PWM01占空比为50%,PWM01占空比为30%,示波器ch1接开发板P51脚,示波器ch2接开发板P50脚,调节示波器电压为1.0v、50us,测量信号幅值、周期、频率、占空比得到测试结果如图15所示。

图15

        根据示波器测试结果,占空比分别为50%和30%,信号幅值为3.3345V,频率10.021kHz,周期99.785us,测试所得结果符合源程序,误差极小。

将示波器ch1接开发板P54脚,测量PWM041,得到测试结果如图16所示。

图16

        信号幅值相对PWM00、PWM01变化较小,周期为1.9940ms、频率501.50Hz,与源程序相符。

六、总结

        新定义TBK-RD8T3x开发板,做工良好,资源丰富,性能优异,工作温度宽,内部震荡电路精确,输出PWM波误差极小,触摸按键灵敏,开发环境搭建简单,官方例程丰富,用于学习以及工业控制方面都十分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