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一段代码的 思路,谢谢大家。

楼主:
邀请:@led2015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下面这段代码的思路,它实现的功能是

【将 long 型 变量 NUM 的数值 按压缩BCD码的 形式存入 数组  , 比如 NUM=1234567890 (注意 此处是10进制,不是 16进制的 0x1234567890) 存入数组 A[9] 后 A[0]=0X12 (注意是16进制的0X12 ,不是10进制的12 其余均是) A[1]=0X34 A[2]=0X56 A[3]=0X78 A[4]=0X90】

我看不明白以下代码是如何实现这一功能的,请大家帮忙 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unsigned char adjbcd(unsigned char gg)
{
    unsigned char nn=gg, mm=gg, mn;
    mm=mm+0x3;
    if((mm&0x08 )==0x08)  nn=mm;
    mn=nn;
    nn=nn+0x30;
    if((nn&0x80)==0x80) mn=nn;
    return mn;
}

//;///////////////////////////////////
void bcd(unsigned int tt)
{

    unsigned  int ss,   kl=tt;
    _Bool  GGT;
    q1=0x0 ;
    q2=0x0;
    q3=0x0;

    ss=0 ;
    GGT=1;
    while(GGT)
    {

        q1=q1<<1;
        if( (q2&0x80)==0x80) q1|=0x01;
        q2=q2<<1;
        if ((q3&0x80)==0x80) q2|=0x01;
        q3=q3<<1;
        if ((kl&0x8000)==0x8000) q3|=0x01;
        kl=kl<<1;
        ss++;
        if(ss<16)
        {
            q3=adjbcd(q3);
            q2=adjbcd(q2);
            q1=adjbcd(q1);
        }
        else GGT=0;
    }
}

网友A:
unsigned char adjbcd(unsigned char gg)
{
    unsigned char nn=gg, mm=gg, mn;
    mm=mm+0x3;
    if((mm&0x08 )==0x08)  nn=mm;
    mn=nn;
    nn=nn+0x30;
    if((nn&0x80)==0x80) mn=nn;
    return mn;
}

看着这个mn nn mm 就晕了。你不觉得他们很像吗

网友B:
看着有点凌乱,感觉实现你想的那样,不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C:
写的好乱,直接取每一位放到对应地址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adjbcd(unsigned char gg) {     unsigned char nn=gg, mm=gg, mn;   &nb ...

谢谢。我看着倒不是特别乱。就是人家的思路搞不懂,这代码编译后的指令比用除法生成的指令那不知道缩减了多少倍!!!

请帮忙仔细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好乱,直接取每一位放到对应地址就行了啊

人家的思路我搞不懂,这代码编译后的指令比用除法生成的指令那不知道缩减了多少倍!!!

请帮忙仔细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凌乱,感觉实现你想的那样,不需要这么麻烦。

人家的思路我搞不懂,这代码编译后的指令比用除法生成的指令那不知道缩减了多少倍!!!

请帮忙仔细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D:
这个应该很简单啊,学C的很容易搞定的,循环或移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很简单啊,学C的很容易搞定的,循环或移位搞定

谢谢。我看人家代码中居然没有用到除法,感应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