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芯驰D9国产车规级开发板】1、开箱和板子外设芯片介绍、串口保护电路疑问

楼主:
开发板简介

本次体验的D9开发板是深圳市米尔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myd-jd9340开发板,搭配myc-jd9340核心板。

芯驰D9处理器是一款工业级应用芯片,芯驰D9处理器集成了4个ARM Cortex-A55高性能CPU和2个ARM Cortex-R5 DCLS实时CPU;具备硬件AMP,支持安卓/LINUX+RTOS。D9处理器还集成 PCIe3.0,USB3.0,千兆以太网,CAN-FD,UART,SPI等丰富的外设接口,特别适用于电力智能设备、工业控制、工业机器人、工程机械、船舶、轨道交通等行业。

开箱照片

开发板正面照片

开发板背面照片

核心板和开发板连接情况

使用4个金属座子垫在核心板下面,散热器和核心板之间使用胶垫固定,可以有效的保护芯片和核心板,并牢牢固定住核心板和散热片。

核心板正面照片

核心板背面照片

板子外设芯片一览

NSi83、NSi1050分别是隔离485收发器和隔离CAN收发器

使用了3个隔离DC-DC给485和CAN芯片供电

扩展外设接口芯片一览

从HDMI接口下面的芯片开始,LT8912B是

龙讯公司出品的MIPI转HDMI桥接芯片,负责HDMI输出,

USB座子下面的USB5744i是USB3.0控制器集线器,

两个网口座子下面的l297b-sr是Wifi和蓝牙5.0模组,

在核心板插座下面的是两颗千兆phy芯片yt8531s

串口保护电路分析

除此之外,串口还使用了电平转换电路,可以有效防止插错

在米尔的另一块开发板上(RZ/G2L开发板),已测试过有效(接线失误,错把5V怼到TX引脚上,然后GND接到GND上了),并没有损坏板子和IO。

但是本次开发板的串口电平转换电路和RZ/G2L开发板又有少量区别,我们先看RZ/G2L开发板的串口电平转换电路。

这也是网上常见的MOS电平转换电路了,可以有效的保护端口和完成电平转换工作。

DNP处的电阻未焊接,预留做直连IO用。

芯片侧RX引脚为输入端,若J10输入侧为高电平,Q3这个MOS处于关闭状态,RX为高电平。若J10输入侧为低电平,由于Q3的寄生二极管的原因导通q3,并拉低RX电平,随后保持导通状态直到J10输入侧变成低电平。

而下图是myd-jd9340的电平转换电路,它增加了接口端侧的上拉电阻,使用VDD_3V3作为上拉电源。

虽然接口和VDD_3V3有10K电阻挡着,我也不知道,假如接错5V(或者更高的电压)到RX和TX引脚,会不会烧毁VDD_3V3电源和板子呢?

网友:
米尔的做工,那是相当的可以。期待能看到您的优秀作品!

网友A:
这个TTL串口保护还是不错的。高于3.3V电压的信号确实会灌入电源,灌电流被10k电阻限流了不会超过1mA,相当于帮助3.3V供电。当外部电压高于16V,TVS  D29和D30会保护,泄放到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TTL串口保护还是不错的。高于3.3V电压的信号确实会灌入电源,灌电流被10k电阻限流了不会超过1mA,相当 ...

学习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米尔的PCB设计布局很漂亮,设计相当丝滑,期待您后续发布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