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终端电阻

楼主:
很早的时候家里的有线电视使用的是同轴电缆,那时后在接线的时候有一个小盒子,上面写着终端电阻的元件,后来是计算机联网,也是在网线的尽头有一个类似接头的元件也说是终端电阻,我当时以为是用来保护电缆接头的呢。

这些设备连接到同一条电缆上,可以把这些设备看成是并联到一起的,怎么理解50欧姆阻抗匹配,是说所有的设备并联在一起为50欧姆,那会随着设备的增加电阻越来越小的,除非这些设备的电阻非常大,才可以保证整条总线的电阻为50欧姆。不会知道如何理解。

网友:
终端电阻只是在整个并联网络的两头增加电阻,为了阻抗连续性

网友:
就是匹配电阻,通信传输类信号长距离中用,传输中有干扰,匹配电阻防干扰用,增强信号

低频信号还用不着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