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SD100伺服驱动器

楼主:
本案例是用CanOpen转Profinet网关来连接SD100伺服驱动器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 稳联技术CanOpen转Profinet网关,SD100伺服驱动器。
配置网关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CanOpen转Profinet网关的配置软件进行参数配置;第二部分对PLC组态进行配置;

1、首先新建一个工程,添加主站设备,如下图:

2、在设备点击导入SD100伺服驱动器 EDS 文件,右键添加从属设备;

3、右键从属设备设置站地址,如图:

4、设置通道偏,此偏移为每个子索引对应在 PLC 内的相对位置,如下图:

5、设置TPDO和RPDO 的传输方式为周期同步(如果使用默认事件触发,变频器会丢数据),如下图;

6、设置同步周期(将0x00000000,修改为0x0000ffff ,ffff约等于65毫秒;1fff约等于8毫秒)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合适的值,如下图;

7、确认配置索引顺序和偏移,第二个站通道偏移顺序累加),如下图:

8、设置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注意:一定要和博途设置一致);

9、请注意在配置博途之前安装 GSD 文件;

10、每个从站对应 8 字节输入和 8 字节输出,对应关系如下;

11、最后配置完成,点击工程,点击生成,然后设置通讯串口,选择正确TCP口,进行下载:

12、双击带有IP 地址和 MAC地址显示条后返回提示创点击确认。根据配置软件上TPDO和RPDO在博图组态监控表里进行指令发送及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