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单片机

楼主:
不知道你们还知道有没别的这类超低价单片机,推荐推荐。

没错,你没有看错,一毛,一毛钱,一毛钱,人民币。

目前我知道的,而且价格可以通过立创商城,或者正儿八经咨询过的,大概只有以下几个牌子的

九齐

当然是OTP的。立创上,低配的sop-6 sop-8 10KU,价格可以到0.08,满足一毛

应广

类似。

没那么有名的,或者成立时间不久的

美芯/美芯微

一家写着美芯,代理它的公司叫 美芯微,比较陌生,也没查到太多信息

型号 M8P605B (0.13)

另外有几家,问了一下,由于带上了ADC或者比较器,价格稍微贵一点

 但也基本在0.2左右,2毛,2毛单片机。

晟矽微

型号 MC30P6250 (0.12)

带比较器

网友:
真便宜啊

网友A:
台湾PADAUK(应广)的
SOT-23-6封装
是两毛多
PMS150C-U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湾PADAUK(应广)的 SOT-23-6封装 是两毛多 PMS150C-U06

额,我问了,是一毛,问的厂家是

深圳知恩

等等我可能记混了。

知恩(应广)和  宇凡微(九齐)都没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湾PADAUK(应广)的 SOT-23-6封装 是两毛多 PMS150C-U06

等等,我去问问

但是,不对, 九齐和应广都可以在立创上查到价格,立创的,只要不是预定的一般都是实价,可信。

好吧,应广的确实贵

PMS150C 这款确实是2毛 3KU的价格

九齐也贵了,不是8分,是1毛5,难道我之前还是记错了?

网友B:
这么低的价格,那要跑多大量才有利润呀,还没用过这么低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的价格,那要跑多大量才有利润呀,还没用过这么低的MCU

当简单控制用的,重点不是这个片本身,而是产品的其他部分。

至于台系厂家么,它肯定是跑量的了。

长期替代的情况下,量就会很大。

尤其这种OTP的,就更大了。

小家电,消费类原本就特别大的用量。

小玩具之类的更是多得不得了。

网友C:
otp这种都是搞汇编写的 一次性的。没量没发玩。出个bug就一大批报废。

还是玩flash的责任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tp这种都是搞汇编写的 一次性的。没量没发玩。出个bug就一大批报废。 还是玩flash的责任小。   ...

不是汇编,像九齐,支持标准C语法的,只是要用他们的IDE

另外,可以先用对应的FLASH型号开发调试,完成后再烧录到OTP版本上节省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汇编,像九齐,支持标准C语法的,只是要用他们的IDE 另外,可以先用对应的FLASH型号开发调试,完 ...

嗯 这个量大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这个量大可以用。

这些单片机便宜的原因其实就是走量

以前有个台湾义隆单片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便宜,当时它的仿真器专用,买了特贵

代理商们有时还提供公用程序

网友A:
小家电,电动自行车警报器,豆浆机,破壁机,美容按摩仪器,智能开关,小风扇,玩具这些,量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家电,电动自行车警报器,豆浆机,破壁机,美容按摩仪器,智能开关,小风扇,玩具这些,量很大

是的,就是这一类的

网友:
清库存吗?

网友:
一般我也不找这种类型的货源

要找正经在售的。

之前在一个群里有人跟我提过一批,兴趣不大,价格也不算太低

不过他是FLASH 8051,3毛,价格十分感人

网友E:
芯片价格很低,开发费用却不低。

前几天不知何故,芯片损坏2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价格很低,开发费用却不低。 前几天不知何故,芯片损坏2块。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开发费用向来都不会便宜的。

网友F:
真便宜啊,我见过的最便宜的都得3块钱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便宜啊,我见过的最便宜的都得3块钱以上了

那不能,STM8S003也就1块4

网友:
几年前用过国产的单片机 爱芯的吧

OTP的

好像也就一毛左右吧

纯汇编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