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IS PWL器件使用

楼主:
SIMPLIS PWL器件使用

       PWL (分段线性),用SIMPLIS模式启动仿真器,搜索PWL器件,可以找到以下PWL器件见图1,和常规的电阻电容不同,他们可以设置不同条件,就像是C语言的if语句。

图1:PWL 器件

       以简单的PWL器件为例,我们选择VPWL Regsistor,构建一个简单的电路如下图所示图2

图2: VPWL  Regsistor基本应用电路

       电源和R1的设置如图3,图4所示。

图3:V1设置

图4:PWL 电阻的设置

图5:仿真波形

       根据波形可以看到,当输入为1V时候电阻上的电流为1.5A,当输入为2V时候电阻上的电流为2A,可以看到这个电阻不是一个线性的电阻,是根据我们的设定自己去做判断的电阻。看到PWL电阻的设置entry有两个选项,见图6

图6:PWL 电阻Entry Mode

       上面那个选项表示是任意的,下面的那个选项表示是对称的,对称的仿真波形如图7所示。

图7:entry mode symmetric

       在放个PWL Current Source看看,如图8所示。图9为仿真结果。

图8:PWL Current Source

图9:PWL Current仿真结果

好了,PWL器件的使用就这样告一段落,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