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在高压线下放电,毛骨悚然

楼主:
今天下大雨之后下班回家路上打着伞经过了一条高压线路的下方,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滋滋声,有点像静电放电的声音,然后我抬头一看发现伞骨的位置真的有一个电火花在晃来晃去,还以为是雷电要来了,吓得我赶紧加快了脚步。然后想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每次下雨天打伞经过高压线都有类似的现象,网上看到有人说这个是因为下过雨空气湿度大,上面的高压线有很强的电场,空气变得有了一点导电性,伞骨尖端放电,电流流过空气就会看见电弧。然后还有人说,这样的现象虽然不是雷电引起的,但是被电离的空气会形成一条低阻抗的路径,更容易引来雷电的打击。有时候一次闪电之后会看到很短的时间内又有好几道闪电沿着上一道闪电的轨迹打下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看到雨伞在高压线下放电还是要赶紧跑开。

网友A:
【伞骨尖端放电,电流流过空气就会看见电弧】

那不是电弧放电,若是电弧放电人早就完了,是电晕放电。

网友:
下雨天远离电力设施

网友:
下雨天尽量不要在高压线下经过。

网友:
画面感十足,跟哈利波特似的

网友A:
【然后还有人说,这样的现象虽然不是雷电引起的,但是被电离的空气会形成一条低阻抗的路径,更容易引来雷电的打击。】

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网友B:
老哥这个是错觉吧 电力公司:喵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然后还有人说,这样的现象虽然不是雷电引起的,但是被电离的空气会形成一条低阻抗的路径,更容易引来雷电 ...

真的吗,各有各的说法,不知道该信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伞骨尖端放电,电流流过空气就会看见电弧】 那不是电弧放电,若是电弧放电人早就完了,是电晕放电。

咱不是学强电的,这些东西也没分的那么清楚,但确实是看到了伞骨的最上面的位置看到了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个是错觉吧 电力公司:喵喵?

不是错觉,我和我同事都听到了声音,也都看到了电火花,而且我想起来以前看到过很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不是学强电的,这些东西也没分的那么清楚,但确实是看到了伞骨的最上面的位置看到了放电

【但确实是看到了伞骨的最上面的位置看到了放电】

我并没有说你没有看到,我也不可能说你看到了没有,毕竟那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各有各的说法,不知道该信谁

【真的吗,各有各的说法,不知道该信谁】

就在你打伞的那条高压线铁塔最上面,可以看到一条或者两条导线,没有绝缘子,直接与钢铁件固定在一起。

既然这一条或者两条线接铁塔,也就是接地,那么天空中云层落下的雷,必定不会落到铁塔下面,而是落到塔尖或者这条导线上。已经电离的空气,也不会引起云层与塔尖或者这条导线之间的放电,因为电离的空气在这条导线下面。

网友D:
我确实看到过野外高压线周围电晕现象!

高压线下最好横着走,不要与高压线平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确实看到过野外高压线周围电晕现象! 高压线下最好横着走,不要与高压线平行。

远离灯光,没有月亮的夜间,高压线上的电晕容易看到,尤其是绝缘子悬挂导线处。

500kV线路,都是四分裂导线,即把一条导线分离成四条,220kV线路通常是二分裂导线。采用分裂导线,目的就是减小电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各有各的说法,不知道该信谁
这是一座典型的500kV高压线铁塔。最上面箭头所指,是直接与铁塔联接,没有绝缘的导线(是钢绞线)。中间的箭头所指,是四分裂导线。下面的箭头所指,是绝缘子串。

网友:
这么夸张,哪天有机会试试,我们这高压线多的是,雨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离灯光,没有月亮的夜间,高压线上的电晕容易看到,尤其是绝缘子悬挂导线处。 500kV线路,都是四分 ...

从前,大概196几年时,那时时兴步行远足,从城市到乡下,有幸目睹,黄昏时节,晕圈连绵,城市内是看不到的。

网友:
我家附近高压线下,雾天行人头发都竖起来了,不过行人没有触电电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