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能表抄表645规约中 继电器通断指令的加密这一块如何处理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电能表抄表645规约中 继电器通断指令的加密这一块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协议里面又密码设置,更新和密码校验 有安全认证相关命令,具体可以看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协议里面又密码设置,更新和密码校验 有安全认证相关命令,具体可以看协议。

谢谢。请问这个密码设置,如何起作用,是在每条指令里面都包含这个密码,还是用这个密码来对整个指令进行加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这个密码设置,如何起作用,是在每条指令里面都包含这个密码,还是用这个密码来对整个指令进行 ...

你看协议解释就清楚了。照它的步骤做就行。

网友:
不懂,请教一下现在的电表里面使用什么模块进行数据传输的?